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居然没有办法。。。

楼主(2015-08-01):
宏基ms2360自带win8系统 客户说装了360一键还原就这样了现在一开机bIOS都进不去。。。。。。。。

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实在不行拆机刷bios,编程器伺候~!哈哈

网友:
  只有拆机刷bios、咯   编程器 很ok的 !!!

网友:
360一键还原这么牛×呀,BIOS都进不去了?

网友:
看界面应该是在主板自检之后了。

网友:
你先还原一下试试

网友:
简单就是取下硬盘 是否能进bios

不能 也许需要刷BIOS

网友:
硬盘拔了应该就能进BIOS了。想办法先把硬盘格了。

网友:
拔硬盘是个好招。或者你BIOS热键没有按对。

网友:
这回360火了

网友:
我单纯的认为  先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