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灰后,不触发了,我都需要查那些信号

楼主(2015-08-01):
当按下开机键后,我需要查那些信号,需要那些条件才能触发了,请高手简单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3v5v供电正常吗?查一下3V5V电感的对地阻值。。。。

网友:
宏基的有款笔记本清灰后就会不触发,要刷BIOS

网友:
待机正常吗?

网友:
你先看下 你弄雕件没 肯定是把哪里搞到了

网友:
上次接到一台客户清灰后不触发的,拆开,亮机...收钱。。。

网友:
先点裸板试试,不行再刷个bios

网友:
ni 你什么主板。怎么个情况就不清楚你让我们怎么说呢

网友:
我是cq40  ,有三五V,按下开机键,开关键3V有跳变,开关没有问题
就是想问问触发的条件

网友:
按顺序慢慢查

网友:
主要看看有没有掉件的

网友:
估计你身上静电击穿了哪个芯片!!!拿去维修店里面吧!!!不然问题扩大化就不好的咯。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刷EC BIOS,还有适配器电源都要仔细检查一下,电源接口的灯亮吗?

网友:
EC 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 盒盖信号高电平 19伏检测 读bios  ,有了再查南桥条件,
只要不是黑屏的拆开,都是有风险的,你现在的处境过我有过,别急,论坛高手云集

网友:
重新拆机,放一下电,裸点一下看能亮不?是不是风扇底下的胶纸弄丢了?

网友:
哪个芯片组都没有说怎么帮你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lid acin bios等

网友:
这是维修最烦恼的故障!

网友:
你是搞芯片级维修的吗

可以考两次先刷bios
或者查EC 桥等的触发条件

网友:
拆出来看看有没有短路,裸板点一下看看

网友A:
CQ40先看下电源口小白灯亮不亮,(有的要原装适配器,中间针有问题EC会认为检测不到适配器),供电方面按时序查吧,供电,时钟(晶振有压差),复位,ACIN,LID休眠,测BIOS一脚电压多少不能是高电平,高电平说明没有片选,还有查下BIOS八脚有无3.3,刷BIOS还是不行换EC

网友:
还是高手NB,原装的适配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Q40先看下电源口小白灯亮不亮,(有的要原装适配器,中间针有问题EC会认为检测不到适配器),供电方面按时 ...

谢谢了……

网友:
清灰也能清的不触发了,我只能说楼主你很nb

网友:
看看高手们怎么修鸡!!!!!!!!!!!

网友:
BIOS,ec,一次一台索尼拆了后不触发换了ec才好

网友:
查待机  开机电压信号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
这种机器  BIOS容易坏的

网友:
3V5V阻值正常不?3V5V有没电压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没装好,开关,再放个CMOS电看看,如果不行就要一步步来查了,待机-开机条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