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机Ideapad U460 开机掉电

楼主(2015-08-01):
请教各位,现有一台联机Ideapad U460,它开机过几秒就掉电,有时候能支撑二,三个小时又不掉电(但这个情况很少,很多时候都是开机过几秒(10秒内)就掉电了。)就算能支撑几个小时,只要一开视频或者开网页一会就掉电。请问大概是什么问题?
还有想问一下,它的散热器如图,本来就是黑色的吧。散出的风带热,散热器应该没有问题。请教各位大神,会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
检查下CPU供电稳定不,示波器打下波形

网友:
看看cpu供电  场管换了看看

网友:
先排除散热问题,再摸下主要供电有无发烫部位,

网友:
温度测试下

网友:
估计有组电压没出来  或者 电压低了

网友:
换个主板 估计好了    量都不量下 条件 那个知道在说什么

网友:
是你的机器吗?多测试一下温度,不行送修吧,以免扩大了故障。

网友:
温控摘除  空位电容补上  加焊电感   加焊独立显卡   完毕     这机器大多情况下  只能盲修

网友:
改铝电解电容不是很合理

网友:
不要嫌我粗鲁  你把显卡给我漏出来,我先把它加焊了再说,

网友:
楼主解决了 吗?分享一下经验,这两天也遇到同样的机器了

网友:
先测下是不是温度引起的过热保护然后看CPU供电看视频掉电是不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