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E无法关机,关机后电流0.8A左右

楼主:
匿名  发表于 1970-1-1 08:00:00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来自

post_deleted

网友(2015-08-01):
南桥网卡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B470 关机 关不了   我好像是加焊EC好的

网友:
换 桥 能 好

网友:
我的B470e开机电流0.9A不显示,BIOS刷了铁壳驱动管全换了,CPU也换了,全板电压都有,集显供电有0.75V,集显,不知道咋修了

网友:
刷bios   了吗?

网友:
正常这个机器 都是cpu供电坏 U爱坏
你的不关机 ?可以考虑再换个U试试

网友:
bios没问题,CPU没问题,剩下看看EC,最后是南桥了

网友B:
这个肯定是BIOS的问题了,我碰到过,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4111-1-1.html我原来用的那个BIOS一下子在坛子里找不到了,你进这个贴在回复里看,下载这个楼主的BIOS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 B470 关机 关不了   我好像是加焊EC好的

楼主好像是加焊EC好了的,还是用了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是BIOS的问题了,我碰到过,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4111-1-1.html我原来用的那个BIOS一 ...

哥们好人啊。我也觉得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BIOS可能有问题

网友:
首先当然是考虑BIOS问题了,其次就是EC了!最后才是南桥!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刷刷看  不行应该还是原来铁盖那里的问题  一般没那么多故障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貌似还与BOIS

网友:
放下电,刷个BIOS

网友:
王八铁壳全换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