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c二修机修复

楼主(2015-08-01):
每次都是没分才发帖的,分总不够用!
言归正传,昨天接了一台联想Y460C的机器,拆开看,很多电容, 二极管什么的都被动过,二修机,插上电源,没有待机电流,量3v 5v待机没有电压,再量 待机芯片1720   6#vin 没有电压 ,很明显,隔离保护没过,或者主板有短路!打各个电感,没有发现明显短路的地方!懒得找,直接连上19v烧鸡,找到显卡供电场馆旁边一个电容短路,换掉后,通电,再量待机芯片供电19v,待机电压也出来了!一想,这么简单的问题上家居然没修出来,讲可!装上开关,触发!.....按开关没反应!好吧,我小看你了!接着修,先查看了下上家动过的电容,再看到一个很隐蔽的二极管在CMOS电池遮着,没有接上,换个,通电,还是一样!一步步查条件吧!再次打开图纸,找到开关CN4   3#触发信号 ,测量,有高低高跳变,  量pwrbtn  ec的80# .....没有电压!摘掉相连的二极管D8  还是一样,
你妹,再量ec条件,供电26# 3.3v    时钟   复位都正常!换个ec试下吧!,,,,几分钟后,再量pwrbtn还是没有电压!..............奇怪,什么情况!先不管这里,量了下ec  的21#  acin  只有1.8v  应该3.3v才对啊!追查到充电芯片88731A  2脚  3.4V 正常啊!怎么到ec这里就只有1.8了!难道我记错啦!直接飞线后,还是不触发,感觉没思路了!听会歌,再量PWRBTN  发现有3.3v  我去,  触发,没有跳变!既然这个信号时有时无,然后又无跳变,EC我又换过,最后只有南桥了,破釜沉舟的上BGA   一番捣鼓之后,通电,还是不触发,一看,之前飞线的acin,拔掉飞线,触发 ,还是没有看到期待的电流跳动,再去量pwrbtn这个信号,有高低高跳变!不错,看来还是南桥的问题!继续上bga  再次加焊, 再次触发,电流一路飙到0.8a   不动了,看样子没跑马,量下电压,发现没有独显供电电压,找到图纸 显卡供电芯片pu11  8792e  量供电,5v   ,1#开启没有电压,追查图纸 来到U51  1#很明显的3.3  ,2#  0v  !摘掉后面相连的Q43 再量U51的2#  3.3v   立马换掉这个叼毛场馆,再次触发,电流还是一样,你妹,!!开启电压,南桥已经发出来了啊,场馆也换了,为何还是不行,摘掉U51   依然没有起色!难道修不好吗?不要啊,我可是花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啊!狠下心再次换南桥!触发,电流飙升1.6a !接上屏,完美亮机! 看电影半小时无异常!收工!不过,有个地方我不太明白,ec的ACIN  为何不是3.3v!谁能帮我解下惑!然后呢,赐我点分吧,号上没分下资料呢!

网友:
修了快一天了!

网友:
这二修的机器,1天弄好还不错了。PWRBTN信号一般直接进南桥的,直接换EC和南桥基本差不多了,

网友A:
这种机器半个小时搞不定我就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B:
看到是二修机,我心里就会打鼓了

网友C:
花这么长时间,恭喜楼主最终还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半个小时搞不定我就直接换板子了

都换板,那就没我们做维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是二修机,我心里就会打鼓了

有图纸二修也不是很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花这么长时间,恭喜楼主最终还是修好了

走了点弯路

网友D:
这破机器问题很多,显卡也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破机器问题很多,显卡也爱坏

en

网友:
前两天遇到台,外接正常,内屏不显

网友:
拆开又可以显示,装上又不显示

网友D:
最后换显卡才好的,卧槽

网友:
总算是修好了

网友E:
充电芯片88731A  2脚  3.4V,到ec  的21#  acin  只有1.8v,像这种情况只有一下两种原因,线路似断非断或者中间过孔接触不良。楼主为啥不用万用表量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充电芯片88731A  2脚  3.4V,到ec  的21#  acin  只有1.8v,像这种情况只有一下两种原因,线路似断非断或者 ...

量了,我跑线了,还特意飞线了,可是奇怪,连上去电压3.3v却不能触发,貌似在这里1.8v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后换显卡才好的,卧槽

:lol:lol有时候是这样的

网友F:
无待机一般思路要查保护隔离了,一下子找到显卡供电电容是亮点

网友G:
还没遇到过ACIN1.8V 还可以触发的 我有个帖子ACIN 1.3V触发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还没遇到过ACIN1.8V 还可以触发的 我有个帖子ACIN 1.3V触发不了

这就是我不解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无待机一般思路要查保护隔离了,一下子找到显卡供电电容是亮点

烧鸡很容易找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就是我不解的地方!

这个应该归类为奇葩

网友I:
Y460的机器显卡坏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Y460的机器显卡坏的很多

那倒也是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归类为奇葩

这就相当于很多科学也解释不了的自然现象

网友J:
特殊故障,有时候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就相当于很多科学也解释不了的自然现象

科学解释不了的叫 超自然现象 这个应该叫超时序现象 呵呵

网友K:
有的acin用了电阻串联分压吧

网友:
好多问题哦

网友L:
作维修的人,修好一个机子是非常有成就感了,时间长点 只要能修好,那都不叫事。!!

网友M:
楼主的耐心了得,还好上家没有大动手脚

网友N:
今天也遇到一个进水的ISL6237坏了!

网友O:
只要能修出来就是好样的!加油 一起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特殊故障,有时候没办法。

不符合常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特殊故障,有时候没办法。

不符合常理的没法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的acin用了电阻串联分压吧

我量过了,进EC是穿板层的

网友:
大致也就2个,一个短路,一个南桥

网友:
一般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作维修的人,修好一个机子是非常有成就感了,时间长点 只要能修好,那都不叫事。!!

这倒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耐心了得,还好上家没有大动手脚

嗯,可能这边的都比较善良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今天也遇到一个进水的ISL6237坏了!

灌下水,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只要能修出来就是好样的!加油 一起努力

:handshake共同学习

网友P:
有时候解释不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有时候解释不清的

嗯,不科学

网友:
经典啊 学习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半个小时搞不定我就直接换板子了

我也是这种方法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也是这种方法来的

{:4_128:有时候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豁然开朗只在一瞬间!

网友:
笑的那么开心,开维修店需要准啥啊

网友R:
好牛的 技术  分析很到位

网友N:
最后换显卡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好牛的 技术  分析很到位

过奖过奖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最后换显卡才好的???

。。。。。。。。。。。。。。。。。。。。。。南桥

网友:
电脑上稀奇古怪的问题太多了,也只有慢慢找啊。有图纸还好,没有图纸的那真叫仪个操蛋啊

网友:
触发和电压类问题修好的机率还是很高的

网友S:
最后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最后还是南桥问题

en

网友T:
好在别人没换错小零件 不然神仙也难救

网友U:
有BIOS嘛,传上备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T:
好在别人没换错小零件 不然神仙也难救

haha ,,上家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U:
有BIOS嘛,传上备一下

Y460C  bios

Y460C KL2B EC BIOS.rar

Y460C KL2B PCH BIOS.rar

网友:
引用 网友U:
有BIOS嘛,传上备一下

传在68楼了

网友V:
弄了一天,要收多少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V:
弄了一天,要收多少钱呢

300左右啊,

网友W:
2修也可以 佩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W:
2修也可以 佩服啊

网友:
分析的恨透车

网友:
这机子  就南桥爱坏

网友X:
能花这么长时间修一台机器精神可赞啊,    但都这么修下去可能还会亏房租。

网友:
引用 网友X:
能花这么长时间修一台机器精神可赞啊,    但都这么修下去可能还会亏房租。

这种情况不多见

网友Y:
楼主强大,要向你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强大,要向你好好学习

客气客气

网友:
还是有不解的地方

网友Z:
楼主这个机器的图纸有么

网友:
l楼主有耐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楼主这个机器的图纸有么

有的,没图纸就不好搞了

网友:
你有没有看ACIN有没有经过电阻分压?

网友:
百思不得其解,南桥的问题好多呀

网友:
有待机不触发,EC南桥,三板斧搞定,细查头很大

网友AA:
楼主好样的! 不过有时候确实换比修更好,时间过去了客户催到最后修补好换板客户更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楼主好样的! 不过有时候确实换比修更好,时间过去了客户催到最后修补好换板客户更不爽

看情况而定

网友AB:
这种修好 要测试的么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语

网友:
分又不够了,咋办

网友:
发帖啊,我都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这种修好 要测试的么

肯定测试稳定了才能给客户的

网友:
我搞二修机都没有耐心

网友AC: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有时候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楼主真有耐心,,

糊口啊大哥

网友:
之前有个一样的机器 ,没有弄好 换主板了

网友:
二修机怕的是上家做手脚或换错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