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A780VM-M2主板不跑吗及CPU供电问题巧妙维修-¥处女贴-看了保证有收获

楼主(2015-08-01):
      自己实体店维修经常换下些主板 ,都是以前自己修了下没修好的,我以前是搞家电维修的修主板全是自学 ,以前只能出来明显 简单的问题 最近积累下来差不多有30来片主板,卖废品觉得太浪费了,修又技术不过关 ,前不久 买了本 《维修主板那不是事》看了后觉得以前好多地方都没查。书看后手痒了觉得学了些东西,于是整了整维修台和 闲着的些 设备来练练手。扯元了现在开始进入主题:
       维修对象:精英A780VM-M2 ;故障:上面写着CPU供电(以前自己写的),心想不就是供电问题吗不秒杀也应该好修啊以前为什么没修好了;拿上手一看;有一相CPU上下 冒死管有换过的痕迹,于是用表测量下MOS管 测量下管全短路的 上管正常,于是拆掉这个相的下管06N03;在测量其它下管还好就这个挂了,很快从料板上找到了同型号的管贴上量了下全正常,有点新急直接上便宜的3500+通电 听到电源里吱吱响 由于我在20针电源延长线的绿线上装了手动开关,电源还没保护我就切断电绿线,断电量管 还好全OK ,再看看 这下先把表笔放这相下管D极按下绿线开关电源还是有吱吱声,测得1.4V左右,接着测其它三项 还没测完MD这相MOS管开始冒烟了,迅速断绿线开关,把表笔移到没测的那相主板开绿线测电压 晕 电源不启动了 ,估计管挂了 于是 断电 量管 这下这相的上管 09N03LA 和2个下管还有另一相的上管也挂了,看来问题还不好搞。从其它板上找来上下管换上,这下不上U 上假负载应该没没电流吧,这次开机直接又烧了这相上下管,难道是换的管参数不一致? 好,这次吹下了4个上管 8个下管,找了清一色的0903DB和0603L换好了,心想问题没找出来老这样烧没这个家当啊虽然管MOS不贵 也没这么多烧啊,于是想了一个好办法 (建议以后碰到屡烧管的可以这样)这次CPU供电不用电源上的 我直接找了个4P接线 用直流可调供电(这样可以长时间通电测量周围电压不烧管、还可以观察电流,挺爽的哦),把电流恒流调最大我这台最大也就3A 短路也不会烧管吧。断开绿线 ,这次先测其它相按先处罚PW-ON 再按绿线开关 这相电压为1.2V 左右 测到电源迅速断绿线 同样的方法测其它的 发现电压不一致引起了”自攻“引起的过流烧管。看来需要认真查查PWM外围了,断电拆掉CPU底座,找到ISL6323 开始跑线路测外围, 各管D S G 对地阻值 反馈 都查了下 没有发现异常, 发现有一相MOS管是由另一个8脚控制的型号不记得了,但这控制的相位电压是和其它2相电压一致的,出问题的那相还是由IS6323控制的,怀疑问题还是在ISL6323上,于是查书上的图纸找到ISL6323+6614;和8脚的不同,参考了下还是没发现问题。难道是ISL6323的问题,但其它2相也正常啊,懒得查了抹了点猪油热风枪加热了下ISL6323和周围,再通电,依旧。有点灰心了 把板拿起来瞧瞧 嘿 嘿 MD 还真有意外惊喜 。发现内存供电附近有个小8脚IC 有个小孔 MD 这个什么时候烧滴 接着通电测内存电源 1.9V 正常啊 ,不管先把这个换了再说。仔细一看发现DDR 是由RT9214控制的,后来发现这个是APM4500A ,于是找度娘帮忙,得知是个复合MOS管 度娘还告诉我可以用4502代换哦,马上从一片和硕G41主板上找了个换上 ,通电晕 这回电流显示0.1xA;还量各相电压均为1.41V 还等什么,装上真U 通电 ,滴 滴 呵呵你懂的 装上内存条开机 滴 屏幕显示了。 最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影响到CPU供电。本来一个简单问题搞这么复杂了。

网友:
认真的看完。楼主很认真的维修好了。不过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是那个4500管子导致这样,没图纸不清楚啊~~

网友:
看完了,看得有点晕,如果楼主跑跑线,画个衅,看着容易明白一点

网友:
最好上传下维修图纸,让人家更加明白你帖子编写的内容。

网友:
有什么收获 ???

网友:
楼主的经验再加上自学的基础,修起来真是有条不紊,不错

网友:
按说那个芯片坏没有理由烧CPU供电场管呀。那个芯片坏了的话,你连内存电压都没有,应该是全板无电压。

网友:
碰到屡烧CPU供电管的情况下 可调电源给CPU供电 这样可以观察电流 不会烧管的情况下更多机会测量周围电压。希望可以借鉴下,就是这个收获。第一次发帖 写的有些乱 也花了很多时间 希望大家多包涵包涵。

网友:
还可以哦!’楼主有技术哦!不过我不明白你拆CPU底座是什么

网友:
看看书还是很管用的

网友:
理论还是先学好比较重要

网友:
楼主 好技术啊     这本书 还真有用

网友:
lz 妳am2  cpu发热很快的喔。。下次加个散热器撒、、不然拍完照。。电脑都黑屏了!
amd  的上电时序  内存供电 过来cpu!

网友:
修好是修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修好的。

网友:
自学啊牛牛牛的

网友:
看书后就是不一样

网友:
看书加实践,才能提高技术。不过在这里,看不明白,为什么内存的供电管4500八脚芯片 上面有个小洞,还有内存的供电1.9,更加奇怪的是:这个管怎么会影响到CPU屡烧上。下管呢?在印象中,CPU供电是要用到内存的供电

网友:
楼主没有找到图纸吗?看看图纸搞明白到底是什么问题一起的啊。。。最好画个草图发上来也好呀。。

网友:
看得有点晕啊,不过有点收获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回复10楼:是拆开CPU散热底座那个支架。我没描述清楚

网友:
。。不管怎样还是修好了。。能找到你说的的那个型号主板就好了。。

网友:
自学很难的

网友:
佩服楼主锲而不舍精神!修不了不要紧,等技术水平提高了再重操旧业!

网友:
楼主没有找到图纸吗

网友:
我没有找图纸的。好像有高人说了 CPU供电部分有需要用到内存供电,我估计是那个那个芯片击穿后 短路输出电压异常连累了CPU PWM造成电流自功,只能这么理解了。就想一个完整的开关电源一样 从控制到输出然后反馈每个环节都不能出错,要把他们看成一个整体,不能断章取意那样吧。一说又想起了N年前(9几年)对音频功放比较感兴趣,那时候喜欢看电子报 买材料组装功放;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次组装按图纸装完后老烧后极功放管,负载还是渠道的灯泡不敢接喇叭,后来找到原因竟然是我没装输入端一个105PF(0.1电容)到地的电容,当时的知识按我理解是那个电容根本没用,后来实在没办法很不情愿的把那个电容装上调大音量也没问题不烧功率管了。后来知道为什么装了那个小小电容就好了是因为当一个放大倍数大的AMP工作时候(当时装的是100W功放 正 负32V电源)频率漂移就比较难控制 +上以前还是在散热器上搭焊组成 连PCB都没,输入端的高频电流信号会被放大又反馈到输入如此循环。打字还真累。

网友:
看得頭都暈了,要是能能上電路圖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牛x,cpu座拆了怎么装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