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奇怪故障

楼主(2015-08-01):
ASUS K42J单用电池把屏盖下去,充电灯会亮,外接电源和电池一起用屏会闪会暗,盖下屏去充电灯也会亮,请部哪位大师碰到过这种问题的

网友:
可能隔离电路有短路

网友:
休眠电路有问题?

网友:
还是休眠信号的问题,查查。

网友:
电池充放电都正不正常嘛,我觉得好像在漏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