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111E 系統 找不到網卡

楼主(2015-08-01):
求助8111E 系統 找不到網卡   插網路線有亮..  要查什麼線路?

网友:
当然是先查供电时钟

网友:
MAP地址问题吧

网友:
MAC地址问题

网友A:
在设备管理器中能看网卡或者未知设备吗?
看看BIOS设置里是不是关闭了网卡了呢。

网友:
实在不行刷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设备管理器中能看网卡或者未知设备吗?
看看BIOS设置里是不是关闭了网卡了呢。

設備管理器 找不到 網卡.   時脈100MHZ 有. 25MHZ 也有. 不知道要找那一條…線路了.

网友:
先换芯片在说呗。。。。我昨天也是一块H61的主板网卡弄了2小时。。。。

网友:
最近修到一些联想的G41  G31  换上去新的网卡 死活认不到,,旁边的八角24芯片也换了,

网友:
找不到网卡,看什么主板,华硕有可能是MAC没有,其他的电压和网卡IC没问题,可以考虑桥。
还有比较弱的可能是不是BIOS把网卡关闭了

网友:
现在的网卡都是用的1X的PCIE信号,也就是有4颗耦合电容,0.1UF的,这个坏了都不会不抓网卡,还有2个时钟信号,这个时钟不是网卡的25M晶振,这2个时钟:如果主板有时钟IC,那么就是时钟IC发出,没有时钟IC那就是桥发出了的。

网友:
你是說 100mhz的  時鍾 訊號嗎?

网友:
网卡的工作条件查没查啊

网友:
两网卡周边的电容电感是否都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