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帮忙看下这个电阻怎么代换!

楼主(2015-08-01):
这个电阻是色环电阻吗?阻值正常是多少呢?这种电阻怎么代换?麻烦大神说一下。本人小白!

网友:
楼主的照片看不清色环................

网友:
烧成这个鸟样了 板子上又没有丝印 只有结合附近的电路根据经验分析了 要么就换板哦

网友:
淘宝上查这个板子,看图片上色环是多少

网友:
什么也看不清楚呀,,,,,,

网友:
照电路,,清晰点,,帮你分析下

网友:
这个确实是色环电阻 你把它拆下来 清洗干净 看下颜色 就知道它是多少欧姆了

网友:
应该是烧了,不过大概是什么颜色的应该还可以看出呀,取下来用放大镜在灯光下看一下吧

网友:
楼主把电阻焊下来放在白纸上,用微距拍一张传上来.......

网友:
谢谢大家已经解决了。

网友:
电阻长的太黑了

网友:
这是一台功放机吗?应该是10欧左右估计

网友:
图片都看不清楚

网友:
分清楚色环颜色才知道值啊,在网上找图片看能不能看清楚

网友:
看色环电阻,办法还是很多的。

网友:
中间刮一下测一半x2就是电阻阻值

网友:
直接换一块,更好,电视板要稳定些

网友:
直接换一块板子最好

网友:
看不清,再发图片看看

网友:
这个不懂,FGHJK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