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H61MLC2 不触发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5-08-01):
这板子手上有2块一模一样的都是不触发,BIOS刷过换过,IO换过,始终不触发,实在没思路了,在线等大神解决

网友:
在补一句有待机电压的

网友A:
唉。看兄弟你好像没入门呀。主板维修,BIOS与不触发无关的,BIOS坏可能掉电,但不影响触发,你这个主板我修的比较多,大部分都是桥坏,但有些不是,既然桥待机有,你要检查的是:RTCRST、SRTCRST、32.768K、SLP_S4、SLP_S3,下个电路图查一查吧。

网友:
CPU和内存也上上试试吧
要是不行把CPU供电去了试下

网友:
查实时时钟电路啊   电池

网友:
先查各大供电对地阻值。在检查待机电路。再查IO

网友:
基本的时序查查。确认没问题再怀疑桥。

网友:
我一看就知道不是修板的

网友:
板卡级维修!

网友:
楼主完全没入门嘛

网友:
h61有的板不上cpu不触发

网友B:
这个板子 不上CPU也是不触发的

网友:
查RSMRST#待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 不上CPU也是不触发的

上了CPU也不触发

网友:
lz   时序妳都没搞清楚   何来的思路啊!妳不查查开机角 有没3.3v ?  小io 触发顺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唉。看兄弟你好像没入门呀。主板维修,BIOS与不触发无关的,BIOS坏可能掉电,但不影响触发,你这个主板我修 ...

谁说的 笔记本就不是的 好些华硕的新主板也采用笔记本架构的 也是如此 我手上还有块技嘉b85的板子也是如此

网友:
学习了   不开机的话先得顺着开机电路查查,看看哪里短路 断路 击穿 的我也是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看兄弟你好像没入门呀。主板维修,BIOS与不触发无关的,BIOS坏可能掉电,但不影响触发,你这个主板我修 ...

台式板···无触发关BIOS什么事呢完全没有关系的。直接查触发条件啊。

网友:
现在台机都不好修了

网友:
晶振换了吗

网友:
网卡拆掉了吗???网卡有问题有时也会不触发的,我原来修到一片就是网卡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那个up0109的电压正常吗???主要一下

网友:
打错字了!!!“注意一下”

网友:
看图纸查下io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说的 笔记本就不是的 好些华硕的新主板也采用笔记本架构的 也是如此 我手上还有块技嘉b85的板子也是如 ...

笔记本和台式主板不一样的,笔记本的EC需要ECBIOS配置程序,再来指定脚位,所以影响触发,台式机主板没有什么IO是带程序的,不影响触发,但BIOS坏的话,新式的6系、7系主板会风扇一转一停的掉电,建议你学习学习后发言。

网友:
直接换了多,很少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