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救命啊

楼主(2015-08-01):
死活不出vccsa  开启有了,供电有了。瞬间波形,电感前段的 , 电感后端的 谁给分析下怎么回事啊,自举电容换过了。cpu换过,死活就不出供电,芯片也换过,

网友:
电感前端应该是19V吧

网友:
不能持续,换芯片试下。

网友:
这个换了芯片在说吧

网友:
u换了,芯片也换两个了

网友A:
分清是没出来还是掉了,断开D85V_PWRGD看看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清是没出来还是掉了,断开D85V_PWRGD看看出来没有?

断开这个D85V_PWRGD能看出来是掉了还是没出来吗?,段开了还是不出,D85V_PWRGD瞬间也会出来

网友:
你测阻值了吗?这个芯片看着不难啊

网友:
换CPU试试。。。

网友:
我修过一个dell的,波形和你的很像,当时测得vid全部为高。其他条件都正常,之后就上bga家焊cpu座子,结果ok,但是不稳定,可能没有家焊化了,你参考下,有结果了告诉我一下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