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g希捷12代盘满盘感叹号能修好吗?

楼主(2015-08-01):
手里有一块500g stx-7200 12(B),mhdd扫描全是感叹号,有办法修好吗?

网友:
图发错了,是这个。

网友:
你这硬盘是你自己的吗,还是别人的,这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许你这硬盘加密了。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硬盘被加密,或者是固件坏了。

网友:
楼主有PC3000吗? 直接把密码干掉。

网友:
可以的,像全盘叹号的都比较简单。一般都是固件出问题了

网友:
可能加密了,

网友:
可能硬盘加密或者固件坏了,用PC3000或效率源

网友:
改一下BIOS上的硬盘模式,最好是兼容IDE模式!再测!

网友:
全盘叹号的都比较简单。一般都是固件出问题了

网友:
这是硬盘有密码吧

网友:
硬盘加密了,会修的人说很容易,一般人不会修的

网友:
被mhdd加密了

网友:
用希捷专修打开后转不到T级。

网友:
WD的能修好     希捷的就不知道了    刚来学希捷硬盘修复

网友A:
你要认真看,你现在有认盘吗? 硬盘型号跟容量都不对还用的着扫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认真看,你现在有认盘吗? 硬盘型号跟容量都不对还用的着扫描吗

原先在pe下能认盘,上过一次希捷专修后,电机都不转了,这是用这个工具搞死的第二块,头一块是250G的,前面有些坏道,清SMART过程中定死,重插后电机也不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