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80 充电问题

楼主(2015-08-01):
故障为插上电源和电池 ACIN_EC为低!!!单用电源3.3V正常。。。

2-3脚电源正负 19V  3-4脚电池正负12V
6脚VDD 5.8V

10-11脚3.3v(没波波量)

9脚ACAV为ACIN_EC。单电源正常,,电池一起下就没了,,,电池和8682都换了。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8脚有电压没

网友A:
AC/DC同时用时最关键的1脚电压多少?

网友:
8脚没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DC同时用时最关键的1脚电压多少?

1脚12V。。。好像是电池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脚12V。。。好像是电池的

这就不对了吧?正常是不应该,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不对了吧?正常是不应该,查查

大神,,谢谢你,,真的是这个问题,,,电阻变值了,,19V过来才8.3V,,

网友:
不用谢,修好分享,你快乐的同时我也得到了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