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冠盟G41支持三代内存,发现档内存,内存四个时钟,两下不正常

楼主(2015-08-01):
那两个是0.3V,正常应该1.几伏,不知道怎么修,CPU也热,供电都基本正常 档内存
难道是时钟芯片坏了?那个时钟芯片的引脚也查不到都有什么作用,想修好了,集成板

网友:
跑线路  内存到时钟经过的小电阻   一般就在时钟的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