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关机只黑屏,不断电,关机后风扇仍然全速运行

楼主(2015-08-01):
联想G470,进水机,开机不亮,检测没有CPU供电,修好后,进系统,关机只黑屏,不断电,关机后风扇仍然全速运行.请教~~~

网友A:
进水机子,你多注意检查,二级电压,可能关机之后一些电压没关掉,

网友:
主板不太好修了 难度较大

网友B:
这故障我修过,刷BIOS试试。

网友:
首先考虑 BIOS,其次再检查电路

网友:
桥的事吧 ,以前修过和你这个一样 ,桥换了

网友:
一般来说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没有CPU供电 那就修 CPU供电芯片 查起

网友:
刷BIOS差不多

网友:
换个u看看 估计有惊喜

网友:
你进PE再关机看看

网友C:
问题还在进水的地方      +5   +3   +1.5有电压不受控制   好好找找

网友:
进水的机器  什么可能都有

网友:
先简后难 先BIOS 再查查电压 换EC 换桥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在查供电

网友:
应该是还有腐蚀的地方 查下关机后还有哪些电压 为什么开启 应该好解决

网友:
这种就是刷bios换桥了

网友:
BIOS 的可能性很大的

网友:
bios io 桥,挨个吧。。

网友:
写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这一看就知后级电路没关。先看BIOS,因为BIOS 什么问题都 会有,不行再看什么电压 没关,问题都比较明确。

网友:
一看进水的机器就头大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下,,

网友:
我有遇到系统的问题是这样,楼主可以重装系统 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呢

网友:
刷bios  两个同时刷

网友:
一般就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进水没有处理好,在BGA烘它2个小时!

网友:
先刷bios再查电路

网友:
先刷个BIOS,不行的话换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故障我修过,刷BIOS试试。

刷写过,没有用。

网友:
进系统,进PE,都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还在进水的地方      +5   +3   +1.5有电压不受控制   好好找找

好的。正在查找中。。。

网友:
看看什么电压没有关掉先。  再测电压的开启信号。

网友:
没别的招  刷BIOS吧

网友:
先拔掉com电池试下,不行在查放电那块

网友:
这个问题   你这样试试   电池 电源 拔掉 再插上电源 看那些灯还亮不   如果亮  说明有电压提前开出来了   估计 就是 转换电压的 控制   电阻啊  或者断线啊   你拆下来测测  再待机时 是不是有什么 不该出来的 电压出来了

网友:
bios的问题  修到过这样的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先刷个BIOS把

网友:
可能有电压没被关掉

网友:
还是在进水的地方查

网友:
可能延伸电压问题

网友:
无CPU是不是换过桥了,确定桥换好了吗

网友:
我遇到到cpu升级后关机关不掉。刷bios解决掉。

网友:
我同意2楼14楼18楼说的,我就修过这种现象,腐蚀关不住机的

网友D:
关机的时候SLP_S3是低电平,查看一下哪个没有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机的时候SLP_S3是低电平,查看一下哪个没有被拉低

正常应该SLP_S3、SLP_S4、SLP_S5,都是低电平,这样机器才可以关闭;但我的机器,点关机,屏幕是亮的,机器就出现死机,查这三个电平,都是3.3V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子,你多注意检查,二级电压,可能关机之后一些电压没关掉,

正常关机后,SLP_S3、SLP_S4、SLP_S5应该都是低电平,这样机器才可以关闭;但我的机器,点关机,屏幕是亮的,机器就出现死机,查这三个电平,都是3.3V高电平。笔记本电脑有开机时序,不知道有关机时序不?如有,笔记本是怎么关闭电源的,有怎么样的顺序?谢谢、、、、

网友:
是不是你修改了电路

网友:
多数是线路开路了

网友E:
小子你有没有刷个BIOS看一下

网友:
桥的可能大一点

网友:
brush bios then check graphic card

网友:
可能BIOS电池清一哈就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子你有没有刷个BIOS看一下

我儿子可能比你还大!

网友:
先刷bios看看,不行就查ec,最后考虑桥把

网友:
B460 刷好过!  不过刷的也是够折腾的!

网友:
重点桥,没思路就换桥吧。

网友:
应该待机时有电压不受控,所以关机也不受控,

网友:
上次碰到过,没修好。坐等答案

网友:
系统 的问题,ACPI驱动不对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原来刷过BIOS?那恭喜你中奖了,你把原机的BIOS刷回去看看,如果你没有刷过你就刷个BIOS应该就好了

网友(2015-09-04):
换个cpu试试看

网友:
先刷BIOS看下

网友:
这个情况桥还是有问题的 从做下

网友:
先考虑BIOS 再考虑ec旁边的接地 mos管 或 三极管

网友:
一般来说是BIOS问题,但进水 的机器难说啊,好好看下板有没有别的异常情况啊

网友:
就看二级电压 3.3 5V转换电压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看是不是桥里面进水了

网友:
首先考虑 BIOS

网友:
BIOS先恢复出厂设置 不行再刷BIOS

网友:
遇到过一样故障的机器,最后没修好,你修好要说一声呀。

网友:
楼主 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有一台故障跟你一样的

网友:
如果是W8系统的话 进控制面板里面 电源选项里面关了就好了 这种问题百度就好了

网友:
上交也碰一个这种问题,后来没修。但听月饼老师说过,关机时,SLPS3、SLPS4和SLPS5时同低电平你查查看。

网友:
先按时序修吧。BIOS的可能型很大。报机子序列号让维修站下载BIOS。

网友:
还是BIOS不对

网友:
关闭一些驱动试试 看是什么引起的 比如先关闭显卡驱动

网友:
尼玛 楼上的什么人些 刷个毛的BIOS 动不动就刷BIOS 遇到这种进了水的机器 你们也喊别人刷BIOS 人才些 !!

网友:
手里有个没修哈。。。。。。。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重点查进水的地方

网友:
待机的时候看看SUS 3.3V和SUS5V是不是也有

网友:
不完全关机,试着刷bios看看,进水的话就有些麻烦了,得慢慢查图纸了

网友:
做等答案啊

网友:
我感觉你这是BIOS跟休眠这些啊

网友:
进水的机器 慢慢修吧

网友:
二级转换肯定有电阻被腐蚀,待机就有电

网友:
应该是错误进入休眠状态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这也有一台··一样症状的··

网友:
进水机子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
可能还是哪有断线

网友:
二级电压没有关应该

网友:
修过CPU供电就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先刷个BIOS  不行再干桥

网友:
换桥妥妥的  好的机会很大

网友:
南桥,网卡,bios,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