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Q24725A,BQ25A不出24V原因总结

楼主(2015-08-01):
今天修一宏基机器,隔离点不过。因为PQ86G级无电压。
PQ86的G级是由BQ24725A的4脚发出的24V电压控制导通,于是查芯片工作条件:
1,20脚有19V电压。正常
2,6脚有2.5V适配器检测电压。正常
3,16脚有6V线性电压。正常
都正常但还是没有24V电压,上网搜索了下很多帖子都是只查这三个条件,没有其他的说明。
无奈找PDF文档吧。
ACDRV的工作条件是
1,acdet在2.4-3.1之间代表适配器检测。
2,vcc大于欠压(UVLO是多少没查,但我这里19V肯定是够的),并且VCC大于SRN275mv。
3,ACDRV输出大于CMSRC脚6v的电压。
看到这就明白了ACDRV并不是直接输出的24V,而是先输出个6V电压控制PQ86导通一点,CMSRC脚有电压后再在这个基础上加6V输出给PQ86G级,
短接PQ86d和s级,24V出来了。更换PQ86待机正常。
但在测试的过程中发现插上电池就会不定时的掉电,而且掉电完后待机电流为0.心想不会MOS管又出问题了,但拔掉电源在插上又正常了。
拆机检测,等掉电后测试PQ86G级电压只有3V,开始怀疑是换的MOS管不良,但看了下ACDRV的第二个工作条件后,测了下SRN电压18V,很明显个公共点短路了,SRN能和公共点短只有两个可能PQ89电池充电上管,PQ88电池隔离点,测试PQ88工作不良,换掉故障解决。但想不通为什么掉电后还会有18V电压,掉电后PQ86是没导通的,VIN本来会经过pre_CHG预供电,但在我这个主板上都没装,所以VIN应该没法到公共点的啊,为什么这里会有18V电压,希望高人解答。

另外之前 问过方框中电路的作用,但是没人解答。这次在数据手册看到了解答

反向电压保护,简单说就是正常情况pq85是不导通的,但如果适配器出现反向电压,PQ85导通,使的PQ87的G级和s级短接,PQ87截止。,
所以可以推测如果pq85短路,PQ87是截止的,公共点要么无电,或小电流的电压(体二极管导通)

 会员1428762300鑫豆2024-9-20 21:56
 会员15133602元2023-8-15 01:08
 会员13084912元2023-1-15 18:32
 会员635982元2023-1-10 14:07
 会员11390452元2022-12-31 15:36

网友:
技术不错 值得学习哦

网友:
精华啊,保护隔离有些挺麻烦的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的 20PIN 19v  6PIN 2,57V 16PIN也是6V 但是4PIN没有输出是芯片坏了吗 电路没有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的 20PIN 19v  6PIN 2,57V 16PIN也是6V 但是4PIN没有输出是芯片坏了吗 电路没有短路

看下12脚SRN是多少负,确认下第一个隔离管是否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12脚SRN是多少负,确认下第一个隔离管是否导通

3  4 都没有电压 第一个隔离管已换

网友C:
请教下 我的情况是:芯片4pin不出24v, 经,20pin 19v,6pin 2.5v 16pin 0v,这是换过芯片后的测量数据,待机电流:0.006A,之前的待机电流是:0A。这种情况是芯片的事?还是我没焊好芯片?

网友:
精华啊,正在修这个问题。

网友:
你们都是大神只有我是菜鸟啊

网友:
我 也 不知道 你 写什么 图片 那么小    还 不 如说G为低就 好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正修着你 ,这样的问题要加权限呀

网友:
值得学习 好经验

网友:
小小白 表示不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 我的情况是:芯片4pin不出24v, 经,20pin 19v,6pin 2.5v 16pin 0v,这是换过芯片后的测量数据,待 ...

两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啊

网友:
楼主的英格尼西水平不错   这里面能看懂英文手册的不多  你是高手   赞一个

网友:
这种技术资料还是加权限比较好一些

网友:
不怕没见过的机型 就怕不会分析图纸  所以维修这样没有会不会   会分析了才叫会

网友:
修过一个 。24V 没电压 。换芯片好了

网友(2015-08-31):
引用 网友D:
两种情况都是有可能的啊
谢谢 已解决了 就是芯片没焊好 重新焊了没问题了

网友:
有点难懂哦

网友:
楼主技术无得顶,分析得很好。

网友:
很好的资料,收藏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好多芯片都没有中文资料

网友:
终于看到有人解释这个电路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还会看手册

网友:
我的能开机 但是不充电 修的我头疼

网友:
我也正修一个华硕K55VD的本子,也是保隔不过,还没图纸就是点位图,麻烦死了。

网友:
我遇见一个跟楼主一样的问题。第4脚不出电压 先换了一个管 问题依旧,最终换了BQ25A解决问题

网友:
分析不错,看样子狠厉害,鼓励发帖,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
能看懂英文PDF就是牛

网友:
知识 多,,对PDF这熟练,,

网友:
这个问题修到过,怎么查条件都是正常的但就是不过保护隔离,无意间把这个PQ85拆了就好了!

网友:
加油,,隔离MOS管有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
MOS管换一下试试

网友:
芯片保护掉电了,可能掉电后还会有18V电压的,只能断电再通电才能恢复低电平吧。

网友:
看到你的贴子,我的板子也就修好了,顶

网友(2015-10-12):
楼主的ACER是哪个型号,我找下图纸。我有个ASUS BQ25A,24V一直在跳

网友(2017-11-09):
这个贴子不是以前的吗?怎么又到首页来了,以前看过,帮助我解决过问题,写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