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二极管用什么能代换的

楼主(2015-08-01):
sb2015ofct  请问这个二极管用什么能代换的

网友A:
楼主传张照片........

网友A:
楼主型号应是SB20150CT吧?

网友B:
肖特基吧,20a 150v?

网友C:
肖基特二级管,20A 150v的可代,旧主机电源中常见,拆机一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传张照片........

晚点传照片,现在有点忙,还没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型号应是SB20150CT吧?

不是的型号我没记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肖特基吧,20a 150v?

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肖基特二级管,20A 150v的可代,旧主机电源中常见,拆机一试

电源中有??我的是显示器中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源中有??我的是显示器中的

楼主的是肖特基整流二级管,常见于各类开关电源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是的型号我没记错的

楼主SB2015数据库中没有此型号,只有SB20150................

网友C:
旧主机电源中常见,拆机12V那个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是肖特基整流二级管,常见于各类开关电源中........

这个在X宝居然要10元一个,我晕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旧主机电源中常见,拆机12V那个一试

谢谢,我找下旧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SB2015数据库中没有此型号,只有SB20150................

你.........你。。。。。。。

网友E:
肖基特二级管,20A 150v的可代 找个板子找一下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晚点传照片,现在有点忙,还没拍!

楼主的照片哪?...................

网友F:
如果是肖特基的,很多电源板上的可以拆下来代换

网友:
W2A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G:
旧板子上有呀。楼主拆一下就好了。

网友H:
旧板中相应位置的肖特基二极管都可代换。

网友:
当心被禁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旧板中相应位置的肖特基二极管都可代换。

不论型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旧板子上有呀。楼主拆一下就好了。

我找了我的坏板子,没有相同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肖特基的,很多电源板上的可以拆下来代换

我找了十来块板子,都没找到,同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照片哪?...................

哦,不好意思,我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肖基特二级管,20A 150v的可代 找个板子找一下看看

我的料板看来还是不够多啊

网友:
小小白啊,别瞎搞

网友:
来个电路图啊

网友I:
高一点 低一些都可以代换 的  最好还是找一模一样的

网友J:
内容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这样的还有电路图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I:
高一点 低一些都可以代换 的  最好还是找一模一样的

小一点的不会爆??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内容清晰,值得学习

瞎扯淡吧你是!!!

网友:
引用 网友K:
。。。。。。。。。。。

下次再来我的帖子灌水,直接扣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小一点的不会爆??

不要 太小了   差不多就可以

网友:
好难找到同种型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要 太小了   差不多就可以

跟电容一样是吧!

网友:
拆东墙补西墙

网友A:
楼主解决的如何?..如何代换的...........

网友(2015-09-10):
引用 网友D:
瞎扯淡吧你是!!!

你才瞎扯淡

网友:
好找我就不多此一举 了

网友:
乱码了啊?

网友:
说错了,这叫变废为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的如何?..如何代换的...........

原型号代换。。。

网友:
都不给点经验的

网友:
那你告诉我用什么代换

网友:
开关电源板上就有啊,这个还用到网上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你。。。。。。。

楼主有点云呀,你这是何意?......

网友:
拆机电源肖特基

网友L:
SB20150FCT为20A150V的肖特基双二极管,TO-220封装,旧主机电源中的二极管因耐压低不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点云呀,你这是何意?......

没何意,保持沉默

网友:
电圆。我也找了几个,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L:
SB20150FCT为20A150V的肖特基双二极管,TO-220封装,旧主机电源中的二极管因耐压低不能代换,

那怎么那么多人都说可以换?

网友(2015-10-27):
sb2015ofct是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