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5-08-01):
看图,闪苹果后黑屏,接电脑跟充电花屏,没反应。
黑屏
电脑
苹果

网友:
不是主板坏就是屏坏,建议先换个屏看看!

网友:
CPU虚焊了,压住CPU就会比变好,就是虚焊了花屏了

网友:
应该不是屏吧,之前屏碎过,到苹果店换了新的,之后保修过了,手机突然开不了机(有掉过地上),朋友介绍的到华强北的我爱APP手机店修过,修了三个月后就变成这样了。再拿回去修,对方没拆机的情况下说主板坏了,不值得修。就完事了。真是晕。

网友:
哪个高手能帮帮忙修修呀。

网友:
苹果的有点难度 配件也贵

网友:
有介绍那里修好。不要黑店喔。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这故障!还没修好!

网友:
:。觉得可惜的。唉。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是基带cpu问题,拆主板出来修才知道具体故障

网友:
换个好屏来测机就知道了

网友:
给售后看过了,没开机的情况下,说主板坏了。

网友:
确实是主板坏了 能修的人不多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来看,是主板问题,屏的问题不大!充电与联机都没有反应,而且卡到苹果那就掉电。
一、有可能主板有漏电。
二、USB管理芯片有问题,导致充是与不联机。
三、卡到苹果那掉电,有可能是某个电压没有出来或是硬盘的问题。
机子毛病问题是不少!
300B
IOS系统要开机几秒后才能联机认电脑。所以不是USB控制IC的问题。这种故障我遇到的大多都是重做CPU上层就好了。上层虚焊。
详情
迷茫123456
需要阅读权限啊,
详情

网友:
掉一下会这样的情况?高手,请问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代表不值得修了?

网友:
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
兄弟。。你在哪里嘛
你自己有电脑店没有
第一。。在淘宝上联系。咨询 华强北淘宝。。叫他们报价。。。便宜就在修一下

网友:
初步怀疑屏幕座子有问题啊,虚焊或者开焊

网友:
如果你自己不会修给你说了也是白搭,光看你描述很难判断有没有维修价值的。如果屏没问题,这种现象维修不算太难的。

网友:
你刷机试试,我上次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刷机就好了。

网友:
楼主你不是做维修的吧,应该先换个屏试下。

网友:
根据你说的来看,是主板问题,屏的问题不大!充电与联机都没有反应,而且卡到苹果那就掉电。
一、有可能主板有漏电。
二、USB管理芯片有问题,导致充是与不联机。
三、卡到苹果那掉电,有可能是某个电压没有出来或是硬盘的问题。

机子毛病问题是不少!

网友:
有可能是静电的原因,你先放他一,两个小时看看。放电
如果不行,查看一下,LCD 主板上的接口附近的零件是否有被打坏的现象。

网友:
是屏坏,建议先换个屏.

网友B:
估计cpu、闪存、内存摔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cpu、闪存、内存摔虚焊了

是摔断了的意思吗?

网友:
断的几率还是很小;虚焊的可能性很大;淘宝上还是有好的维修店可以寄修;修好的几率还是蛮大的;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来看,是主板问题,屏的问题不大!充电与联机都没有反应,而且卡到苹果那就掉电。
一、有可能主 ...

需要阅读权限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说的来看,是主板问题,屏的问题不大!充电与联机都没有反应,而且卡到苹果那就掉电。
一、有可能主 ...

IOS系统要开机几秒后才能联机认电脑。所以不是USB控制IC的问题。这种故障我遇到的大多都是重做CPU上层就好了。上层虚焊。

网友:
CPU 硬盘 或闪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IOS系统要开机几秒后才能联机认电脑。所以不是USB控制IC的问题。这种故障我遇到的大多都是重做CPU上层就 ...

能显示白苹果,能证明CPU没问题,唯一可能是CPU在读取硬盘的数据上出了问题,有可能是硬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白苹果,能证明CPU没问题,唯一可能是CPU在读取硬盘的数据上出了问题,有可能是硬盘问题!

cpu上层虚焊,经常会开机白苹果后花屏。反复重启。这是我修很多苹果5的经验

网友:
好极了别骗人就行

网友:
我想知道电流多少

网友:
一般都是二手机或者水货机,动过主板的容易出这样的问题。CPU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最好不要刷机,刷机报错会系统都进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