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P43TD ,有复位, 跑一格码。。求助!!

楼主(2015-08-01):
华硕 P5P43TD  ,   各大供电都正常 ,  (内存VTT , SPD, SMB 都正常。)   ,  时钟PCI 1.7V  ,  PCIE 0.44    0.45V  !     插槽有复位3. 3V   ....
             开机只跑第一格码,第一个码 。 “  D0 --  ”     ....  换过时钟芯片。。刷过BIOS。。。   加焊过IO旁边的822。。。
还是一样。。。。。。

网友:
谢谢回答。。  如果有用。。分数补上。。。。。。
手压过CPU,  北桥也没用。。

网友A:
你这里不跑码,要按时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不跑码,要按时序吧

各大供电都正常。。   内存小条件也查了。列出来的那些 。                           明天再看看内存的时钟。。

网友B:
你这个是不跑码,你这才修哪到哪啊!
我手中有块跟你主板一样,也是开机D0,我查了所有的工作条件,全部满足。CPU_RST和PCI_RST都有,VCC_DDR  基准电压  负载供电 SPD  SMB_CLK和SMB_DATA都测过全部正常。FSB总线、DMI总线、SPI总线都没问题。加焊南桥, 拆外设,串口、声卡。还是吴用
现在我已经确定百分之80是IO问题了,你可以换个试试,我手中没有料板,换好了,告诉我  我发芯片,因为又、有一次 我瞎碰IO芯片  代码过到了D3。。。内存报警了都。

网友:
1:上的是什么CPU?必须E开头的CPU。。
2:按时序办事。待机-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不跑码,你这才修哪到哪啊!
我手中有块跟你主板一样,也是开机D0,我查了所有的工作条件,全部满 ...

那就果断换IO啊 又不贵

网友:
同意6#,你可以查查IO芯片。没有把我换了它,排除法

网友:
内存条件都有了不?如果没有应该没有跑。

网友:
这个现象涉及的方面太多了,要仔细的一步一步查

网友:
你查查南桥到北桥的复位,北桥到CPU的复位,看看正常不

网友:
果断换南桥必须解决此问题

网友:
先按不跑码修,不过这个D0 设备初始化不过哦!

网友:
示波器打一下BIOS的1,2,5,6脚 看波形有没有,多不多,BIOS的嫌疑还是最大哟

网友:
是不诊断卡坏了啊      这不过CPu啊

网友(2015-09-02):
检查一下内存的条件 按时序好好的查

网友:
查看内存曹 旁边 有没有 8脚的 芝麻管芯片  换掉。。。

网友:
加焊CPU座试一下

网友:
EPU旁边一个八脚,芯片的问题,直接拆了就行,论坛上有。

网友:
压下CPU座和北桥,可能有惊喜。

网友:
上示波器检查,应该是时钟和IO的问题。

网友:
没示波器的话,先查一下RTC电路,电池是否有电

网友:
新手买个双灯的诊断卡把

网友:
估计是北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