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0G笔记本无待机电流检修

楼主(2015-08-02):
acer 4750G笔记本无待机电流检修
   将acer 4750G笔记本电源头接入电源,显示待机电流0.000,当然按启动键没有任何反应了。拆机拿下主板测试,电源输入端有19V电压,那问题出现在保护隔离电路。本机电路参考图比较散,列图如下:

        AD_JK电压19V,但AD+无电压。测量PU3802 S极、G极19V。很明显,PU3802是P沟场效应管,G极应该低电压控制,根据上图测试PQ3802B极、C极、E极都有19V左右,很明显MOS管G极得不到低电平控制电压。追查PQ3802的B极,电路图如下:

        信号源到了南桥,很显然,没有待机电流,肯定没有待机电压,南桥不可能工作,再对电路进行剖析。PU3802G极是高电平应该是下面电路存在问题。

        因为,PU3802G极电压的获得,首先19V经过PR3807(200K)、PR3808(100K)分压而得,前面测量G极约19V与这里的分压有关,经检测PR3807阻值非常小,更换后出现待机电流。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图片都看不到啊

网友:
怎么没有图片啊?

网友:
图片不要用外链

网友:
图上来就完美了

网友:
图片挂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