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怪现象~

楼主(2015-08-02):
接到一台机器,用用就黑屏,键盘灯亮,风扇继续转,可以先排除了显示器没有问题,这台机器接手前已经换过2回主板和CPU,如今用没多久又这种毛病了,ATX 电源 也换了,(而且是集显)还是这种现象。黑屏之后关机在开机还是一切正常,用用就又黑屏,没办法还是先换主板,用的单核CPU,一直都正常,后来客户说单核太慢了。想用双核。我就又换了个CPU,用了 不到1小时给我打电话,又黑屏了,我也真是醉了,现在是CPU也换了,主板也换了,电源也换了,显示器也无毛病,电源线也换了。到底是哪坏了?大家帮我分析下。。。。用单核没毛病。双核就不行。

网友:
集显要用内存,你看内存了吗

网友:
跑个鲁大师,看看是看视屏黑的还是浏览网页也黑,温度 硬件的利用率这块都看看

网友:
或许有个关键是内存,单单你就没注意到

网友:
插个便宜的显卡试试

网友:
那只能在黑屏状态下测参数了,看哪个不正常。

网友:
什么板你都没说。

网友:
建议先拷机压力测试一下,看看内存、CPU等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找个低频率的内存试试

网友:
多数主板问题把,主板运行一段时间后就黑屏,可能是有一些信号不正常,或者电压不正常导致的!

网友:
出集显要先过内存啊

网友:
集显要调用内存。。。这么常识性的东西都不去查查。。。我也是醉了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再量量家用电低不低

网友:
可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最好先换一根内存试一试,因为集显要战用内存的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是开始没问题,一会儿就黑屏的,什么都换了,还是一样,板子问题,最后放弃了

网友:
什么都换了   就是没换内存   你换内存试试

网友(2015-09-01):
那么只有换人

网友:
我倒是碰倒过华硕主板2代内存的,具体型号不记得了,VGA跟显示器不兼容,加个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就差内存没换了,换个试试看

网友:
换个内存或者刷个BIOS

网友:
山寨电源加不好的主板两样配一起。总有一个会弄坏另一个。建议在换个主板。用个好电源。CPU一般难坏。

网友:
换个内存可能就好了哦 试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