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华硕K53机器无显示

楼主(2015-08-02):
修一台华硕K53机器无显示、同事刷过BIOS、修半天都修不好、我也摸了一个小时、因为同事刷了两次 BOIS。可是看各个电感阻值都正常、待机电压都有、我还是再找个BIOS刷了、电流表跳变到心动、插上外屏显示正常、O了。

网友:
不要发一句话帖子  发多了 当心被系统判断为灌水

网友:
这是发的什么贴啊,没有意义

网友:
没有把整个维修记录体现出来,最好能把你们从头到尾怎么测量的,怎么排除哪个元件的经过都写出来才有意义,不然就写一个原因,一个结果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这个论坛其实就是一个互帮互助的一个平台,是一个交流经验的平台。

网友:
好了。你也不上传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