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显卡能认核心和bios,但是无核心供电,什么情况?

楼主(2015-08-02):
如题,耕升gts250显卡,同时上pci卡进dos后nvflash能认核心和bios,我还刷了下bios,测电压都正常,核心也有1.2v电压

去掉pci单独上显卡挡2b,测核心无供电,这个是什么情况?主要问题在哪里?貌似能认核心和bios的话应该打问题没有了吧?

网友:
查核心供电ic6312的en没有,拆了个三极管后,有核心供电了。不挡2b了,但是还是不显。

dac是个三端稳压器供电的,2脚输出0.75V,3脚1.5V输入,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输出0.75正常的

网友:
用vga、dvi都无显。vga1、2、3、13、14都无电压。是不是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