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9换装WIN7卡LOGO,求助中

楼主(2015-08-02):
先说说情况,原来是WIN10的,换装了WIN7,第一次用的是GHOST版本,卡LOGO了。然后立即做了个U盘安装程序,安装完成后还是卡在LOGO界面进不去,哪位有经验的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问题解决,请锁帖。

经验和大家分享下,更改了硬盘的分区表类型。先调整一次GUID格式保存后,在调整为原来的MBR格式保存。还是要安装版的系统从新安装,就可以直接进去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

网友:
都倒腾过了啊,现在是系统装上了,但是不论是GHOST的还是安装版的统统卡在LOGO

网友A:
把硬盘的模式改一下试一下!

网友B:
要用安装版本的,镜像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用安装版本的,镜像不行。

用U盘做了一个安装版的,还是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的模式改一下试一下!

ACHI?改了的

网友:
不至于吧,这样是不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U盘做了一个安装版的,还是卡,,

修改硬盘的电源管理模式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改硬盘的电源管理模式应该就可以了。

不行的,现在问题找到了,是之前的分区MBR里面有WIN8的残留,调整一次就好了

网友:
全格式化分区应该可以的

网友:
你重装WIN7 难道没有重新全部分区吗?难怪会出这样的问题呢? WIN8  WIN10  和WIN7 的引导分区的方式不一样哟!

网友:
设置bios,硬盘

网友:
个人觉得 可以换一个硬盘 试试

网友:
WIN8 改WIN7都要改硬盘模式的哦;  你在分区工具里面改了没有?

网友:
一般将主分区格式化就可以了,最好重新建一个引导就可以了

网友:
你可以把logo关了   不要检测

网友:
外设,声卡,网卡等等

网友:
win8改win7 进PE 改硬盘模式了吗?

网友:
只能慢慢试

网友:
删除所有分区,保存。转换为MBR模式,保存。重新分区做系统。

网友:
跟win8系统一样,应该是硬盘格式没有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