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1 不触发

楼主(2015-08-02):
      x201开机不触发,待机正常,开关上测得跳变正常。查通病,大多数说x201不触发,刷bios,于是刷bios,还是没变化。
      找图纸看上电时序。结果发现这款机器参与开机的有3个芯片,一个东芝的,一个联想自己的开机芯片,还有一个kbc。然后在板子上测,结果发现u39(东芝芯片)旁边有霉点,心里高兴了,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于是用洗板水洗,刷掉了,两个电阻,和一个电容。查图纸发现两个电阻分别是r807和r798,导致MPWRG,BPWRG不输出电容可以不上。找电阻替换。开机,亮机。小白修电脑就是没有经验,第一步没注意检查,结果走了很多弯路。吸取教训。

lenovo X201I 08270-2_0127_1 Mocha-3[1].TextMark.pdf

网友:
修板前看外观很重要的

网友:
眼睛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之前自己也吃过亏,不上电又是测量阻值又是查时序,最后是EC 空焊了 呵呵

网友:
记得以前有个帖子,说用眼睛看就帮同事看好好几块板嘛?!

网友A:
做维修第一步,先了解这个机器的情况,然后观察这个机器的外表有米有什么异样,最后在动手术刀,不要急着一刀干,那样很容易扩大故障,除非你有绝对的把握!

pma

网友B:
到我手里的机子,我先看一分钟,基本都可以看出大概来了、、、、

pma

网友:
楼主修的听好了,很多时候修机子还是要仔细啊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
这是一个习惯问题,修板之前观察一下通常能看出一些征兆

网友:
维修细心还是挺重要的。

网友:
修版还是得细心

网友:
对 修板之  先仔细看板 很重要

网友:
深有同感,我也是!

网友:
没有仔细看看!要不早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维修第一步,先了解这个机器的情况,然后观察这个机器的外表有米有什么异样,最后在动手术刀,不要急着一 ...

恩,以后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到我手里的机子,我先看一分钟,基本都可以看出大概来了、、、、

大神啊,我刚开始,还有好多的不懂

网友:
确实经验厉害的 眼睛看几分钟就基本可以判断

网友:
我去学习一下怎么看图纸

网友(2017-03-03):
本想给你加分鼓励的。不能上来就杀通病

网友:
这款机的开机时序是有点复杂,能修好真是不错。

网友:
大短的电容我都是仔细看,因为坏了外观就会有影响基本上都能看出来。

网友:
维修之前都是全板看看外观的,习惯

网友:
这眼睛让我想到了火影忍者

网友(2022-03-31):
维修第一步,先观察

网友:
1问 2 看 3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