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QL4MB8DO怀疑通病维修

楼主(2015-08-02):
板号:DAOQL4MB8DO故障:裸板触发1.2A 不跑码,过几秒重启 如此循环
检修过程:刷BIOS 一样,期间一直怀疑是南桥问题,没有示波器就是不好修,测试所有电压均正常。
无奈上迅维网查,也没看到,又说不跑码刷BIOS好的,最后参照这位大神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6963-1-1.html
对照量我主板U14 4脚输出H_VTTPWRGD和他一样只有2.3V,换U14跑马显示。

网友:
看嘛,这就是没有加权限的坏处呀

网友:
这个是什么板子?

网友:
支持,我今天修了一个就是1.2重启后停留在1.07左右,量U14的4脚2V,换了U14后4脚电压3.3V且点亮机了

网友:
PG 信号转换有问题 正常应该是3.3

网友:
学习了,不知道啥机器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