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IPAD4的U5900芯片的1脚在主板什么方向

楼主(2015-08-02):
求IPAD4的U5900芯片的1脚在主板什么方向

网友A:
万分谢谢!!!!!但还是没看懂,我是打开PDF图找到了U5900这个,你再帮我看看在这个图上1脚在什么方向。再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分谢谢!!!!!但还是没看懂,我是打开PDF图找到了U5900这个,你再帮我看看在这个图上1脚在什么方 ...

你看发的u5900 右下角应该是第一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我发的u5900 右下角应该是第一脚

你说的我懂了。我又上了个图你再帮我看看在主板哪个是1脚。谢谢了,麻烦你了。

网友:
我又上了个图,请帮的看看,谢谢了。

网友:
如果把U5900拆掉,能正常开机吗?

原来是这个发热,但正常开机,我就换了这个芯片后,开机电流为50MA定住不动。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拆了U5900忘记1脚位置在什么方向了,不知道怎么装上去了,谁知道1脚在主板上什么方向,谢谢了

de.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拆了U5900忘记1脚位置在什么方向了,不知道怎么装上去了,谁知道1脚在主板上什么方向,谢谢了

右上角是第一脚,楼主可以把电源ic这一部分拍张照片给我吗,我手上有台不确定有没掉件

网友:
版主这点位能否给我一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右上角是第一脚,楼主可以把电源ic这一部分拍张照片给我吗,我手上有台不确定有没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