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无线网卡连接不稳定

楼主(2015-08-02):
联想Z360无线网卡连接不稳定:驱动联想官网装了也这样,无线网卡也换过没有用,同样BIOS也刷了没有用?(有线网卡没有问题,连接稳定个)

网友:
最好换一个系统试一下,如果不行,照你之前已经动得差不多了,只差查桥无线网卡部分的条件了,如果不行只有换了

网友:
是不是开关的问题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