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80有背光无显示故障

楼主(2015-08-02):
县城客户给我发来一台联想V480,说的是最早的问题是屏幕有一半发暗,然后他拆机发现屏线的外面有点开口了,就在淘宝上买了一条屏线给换上了,结果就只有背光,没有显示了,但是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正常。那个客户自己又拆机发现自己新的屏线中间又有断开的地方了,就给我发过来了,我自己先把元机器的排线接好,然后还是不显示,但是有背光,然后再换屏幕,结果还是一样,最后实在不行,加焊显卡,结果依然如此。实在没办法了,就在网上发了一个排线,还是一样。。。。。县城客户天天打电话催啊,我实在找不见问题,求论坛的大神给我指点迷津

网友A:
肯定 是电路有问题。。。。我就是县城的,我自己修,呵呵

网友B:
围绕为什么屏线老是会开口找找问题,查屏的供电LCDVDD/3D3V_S0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 是电路有问题。。。。我就是县城的,我自己修,呵呵

我也知道肯定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C:
换个主板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主板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围绕为什么屏线老是会开口找找问题,查屏的供电LCDVDD/3D3V_S0是否正常?

ok 我试试

网友:
  建议不会修的话 就送到专业维修笔记本的地方去把 免得扩大故障

网友:
先查一个屏供电,LCDVDD/3D3V_S0是否正常,关于排线开口问题,最好检查一下是否是外部原因导致的,比如C壳挤压的等

网友:
查屏电路吧,肯定有问题

网友:
还有显卡的控制信号。外接正常不代表显卡一定是好的

网友:
查屏供电    拆屏看   屏上保险丝是否好的

网友:
V480内接的显示输出信号是南桥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主板试一下

可能确定屏线没有问题

网友:
你是什么地方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直接换显卡

网友:
查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