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水机

楼主(2015-08-02):
昨天来了一个进水机,联想G480,二代的cpu 客户说看键盘脏,先撒点洗洁精,又用水擦了擦,结果就不亮了。拆机,进水不严重, 客户自己拆开了,自己擦了,在看看背面, 插电,有短路,静态量各个电感量了一遍,公共点短路了, 不过保护隔离,烧鸡大法,4v开烧,摸到了PQ702发烫, 果断换掉,图上是换过的图,在打值不断了,开机上电, 电流到0.36A就挺住了,怀疑cpu有问题,因为以前遇到了很多二代cpu坏的,换了一个好的cpu开机跳了几下,亮机, ,进水也能把cpu烧掉,第一次遇到啊,编辑的不好,大家给点分吧

网友A:
G480用的二代I3的CPU,显卡是GT610M的1G显卡~~~内存槽只有一个!我有块料板。。那个PQ702是上管,这个供电是有供给CPU的,上管被击穿了,19V直接进CPU里。。。你说CPU能不坏吗?

网友B:
这客户牛逼  用洗洁精和水清洗板子    这样的客户要多鼓励对我们维修很有帮助!!!

网友C:
楼主cpu什么型号,还有以前碰到过二代的坏的都是什么型号啊,分享一下,怎么测的

网友D:
U也坏了,报多少合适?客户还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80用的二代I3的CPU,显卡是GT610M的1G显卡~~~内存槽只有一个!我有块料板。。那个PQ702是上管,这个供电 ...

哦哦 事实就是这样  哈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cpu什么型号,还有以前碰到过二代的坏的都是什么型号啊,分享一下,怎么测的

这个是二代I5 的,以前遇到的也是二代的,用好的cpu替换一下,我没有设备不会测

网友:
进水。烧U的很多,   报了多少。多了估计客户不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U也坏了,报多少合适?客户还修吗?

能修,他自己买cpu

网友:
这个你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修,他自己买cpu

万能的X宝

网友:
维修思路有头有尾  学习了

网友F:
公共点短路烧CPU,PQ702是CPU上管吧。这样的CPU是很容易坏的撒。

网友:
烧机的时候没把cpu拿下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客户牛逼  用洗洁精和水清洗板子    这样的客户要多鼓励对我们维修很有帮助!!!

我也非常赞同这位仁兄的说法

网友:
我有   咱们的神坛里也有  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公共点短路烧CPU,PQ702是CPU上管吧。这样的CPU是很容易坏的撒。

对的  是上管

网友:
g480有个桥供电的上管容易坏  要是短路了直接把桥干掉   哎  我修了可吃过大亏!!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先收藏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二代I5 的,以前遇到的也是二代的,用好的cpu替换一下,我没有设备不会测

二代的I5容易坏啊,还没遇到过,在论坛上有看到过,但是备货有点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