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修出怪毛病,你绝对没见过

楼主(2015-08-02):
昨天修了一台HYC19寸的显示器,主板坏了,换了个兼容板上去,试机很正常。客户拿回去,下午就拿过来说不行,没显示。我当面试给他看,是正常的,说可能是你主机的问题。客户拿回去后还是不行,就拿主机过来,我试了一下是有显示的。我就叫他拿显示器过来。用他的显示器试机,真的没显示。然后我用我的屏幕插到他的主机,能显示。又用我的主机试他的显示器也是有显示的。换了几台都是可以的,就是他的主机和他的显示器接上就没显示。恳请各位大哥帮个忙看看大概是怎么回事。现在搞得我头都大了第一次见这么邪的。。。

网友:
不兼容。 我遇到过。 奇葩问题、  而且东西都是新的。 奇葩、、、、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我认为是显示器识别部分有问题。

网友:
分辨率不对。调节一下

网友A:
就这点还怪啊,我遇到的惠普比你这更怪

网友:
跟客户换着用呗,收50检查费

网友:
嗯 我就遇到过   是老板的老乡 但不是不显示 是花屏  接到别的电脑上就可以  接他自己的显示器就不行  后就就把显示器收回来自己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这点还怪啊,我遇到的惠普比你这更怪

怎么个怪法说来听听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怪法说来听听噻

换完灯管,灯管只亮一半,可见惠普有些型号机器灯管功率和市场上卖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完灯管,灯管只亮一半,可见惠普有些型号机器灯管功率和市场上卖的不一样

多谢,涨见识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遇到过  最后拿自己的显示器和客户对换了

网友:
vga线换过吗,我上次也遇到,最后是vga线的问题

网友:
再换一块驱动板看看,vga线也有可能。

网友:
显示器和主机不兼容    我上次遇见过一次

网友:
我也觉得是分辨率问题

网友:
分辨率调整一下,设置一个比较低的分辨率,然后根据情况再调整一下。

网友:
怪了个奇!!!!!!!

网友:
换原板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第一次听说,如果是我也是跟客户换显示器用

网友:
遇到过,分辨率设置一下就好

网友:
还真碰见过 显示器的问题 兼容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问题后来换了驱动板就好了。肯是驱动板的程序出问题了。那时候不会弄直接换板

网友:
显示器和主机不兼容

网友:
是不是6系以上的N卡

网友:
vga线换了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长见识啦

网友:
这种现象我也碰到过,后来我刷写显示器的数据就好了!换成芯片一样品牌不同的另一台显示器的数据。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最好全换到,驱动板电源板,有可能是稳压电路故障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叫客人加了个独立显卡搞宣

网友:
lz   最后怎么解决 的啊

网友:
对呀,最后如何解决呀

网友:
之前有遇到过,直接换了VGA线好了

网友:
也许换根3+6的VGA线就能行。

网友:
是的  听奇葩的

网友:
遇到过不少奇葩,比如不能接切换器。

网友:
感觉好奇怪呀,没碰到过这么奇怪的问题,长见识了

网友:
怪问题没见过

网友:
多半是分变率不对  会出来这样的问题。

网友:
换VGA线试试,有时是VGA线不能识别出显示器的

网友:
共遇到三次这样的。最后一次是一台清华同方的品牌机,换了原装驱动板与通用驱动板都不行,后让客户送主机过来,发现主板有电容鼓包,换了仍不行。最后给客户换了个旧显卡。其实这样的问题,跟主板的bios可能也有关系,主板的集显也有可能。

网友: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卖给客服一台显示器 拿回去不得行,我都是一直用的好好的 我把自己用的VGA给他; 了 最后换了跟VGA 好的。是那种全通的 质量好的哈

网友:
  这不正常、。  很多呢、。不兼容、。你可以给他主板加个显卡试试、。

网友:
这总的我也遇到过

网友:
分辨率有的显示器要设成75,大部分为60

网友:
可能是不兼容,或者vga接口有问题

网友:
还是你的驱动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