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el原装板不上cpu不上电

楼主(2015-08-02):
这板子型号是dh61wwb3,初始时以为不上电。后来发现装上cpu是可以上电的,不过是一闪就灭然后自己再闪再灭,三四下后就不闪了。想先刷个bios也没有,希望大家有的可以提供一个。这个是我板子上的bios希望以后有朋友可以验证一下。或者请大家帮忙给个思路,现在没法下手啊。为什么是不上cpu不通电的啊,求解释

网友:
没碰到过此类现象

网友A:
那就说明IO有检测CPU的功能,它就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说明IO有检测CPU的功能,它就不上电

谢谢,这样的板子遇到的很少好像

网友:
现在的现像好像缺电压一样,可电压也没法测啊,一上就掉很快。反复开掉就不开了,但再点开关是可以再开的。

网友:
好像听饼哥讲过,INTEL原厂板子,不上CPU是不上电的。。

网友B:
H61 只要稍稍有点接触不良就会一直循环掉电  更不用说不上真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 只要稍稍有点接触不良就会一直循环掉电  更不用说不上真U了~

先上的假负载,后来就用真u了不过现像是一样的。也确实停像cpu没有接触好时的现象

网友:
DELL,INTEL原装板都要CPU才能有电压。或者才能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