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00 集显主板 开机跑0.27再到0.54掉电 假负载测出无CPURST ?

楼主(2015-08-02):
DELL 1400 集显主板 开机跑0.27再到0.54掉电,再重复0.27-0.54,测全板供电,待机5V3.3VCPU内存供电全有,假负载测出无CPURST 到北桥各地址数据线只有0.012V电压,是否直接换北桥?

老鸟们不要笑我,学到的全还给老师了,好久没修了,业务转向了,抱歉啦!

Verrazano UMA elsa_mb_gm_a00_0517_1.pdf

网友:
kkkkkkkkkkkkkkkkkkkkk

小小鸟愿高飞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0.54A就是说没到CPU,你从CPU的供电芯片开始查起吧

网友:
南桥导致CPU复位不能结束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0.54A就是说没到CPU,你从CPU的供电芯片开始查起吧

人家说CPU电压已经有了

网友:
有些要上真U才会有CPURST哦

网友:
按时序慢慢查

网友:
焊下南桥    有惊喜

网友:
这可能缺电压,一个一个的查,看看是不是少哪个电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