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开关10分钟以后才亮,什么问题?

楼主(2015-08-02):
22长城显示器,按下开关10分钟以后才亮,什么问题?,不接屏,驱动板屏供电5V正常,接上屏没有电压,要10分钟以后才有电压,是驱动板带不起负载吗?大约是哪的问题呢?
显示器

网友:
有没有查一下电容

网友:
典型的电容问题啊

网友:
电容的问题最大。

网友:
典型的电容容量不足了、。

网友:
电容的嫌疑最大.......

网友:
把电容换掉。

网友:
电容换一遍

网友:
你找一找那个电容有什么小问题你没看出来应该

网友:
最大可能就是电容。

网友:
电源板上的电容全部换了试下

网友:
电容老化 跟换应该可以

网友:
更换次级电容试一下。全部的。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都是开关电源故障,启动不好。

网友:
楼主啊,这是电源不好了,检修电源为主。

网友:
嗯,电容很有可能,开关拔掉,直接在驱动板那边短接开机试试会不会快点,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板那块的问题吧 换个屏试下看下故障是什么 先排除下故障。

网友:
楼主有新进展吗?......

网友:
呵呵,换个电容!

网友:
是不是电容的容量减少了,换一个5V的电容再试

网友:
看看电容 是不是电容漏电的问题

网友:
显示器还是笔记本啊?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漏电 不良 引起的

网友:
你描述的不是非常的清楚,就你现在说的像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再就是驱动板或者是屏电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高压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