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ED屏白屏了,这个屏还能修吗

楼主(2015-08-02):
给客户换了一个屏,现在白屏的屏在自己手上问想下这个屏还能修吗

网友:
测量屏的保险,供电,升压等

网友:
这种估计很难,通常是排线上的封装IC问题

网友:
白屏,一般是屏供电那块地问题,目测一下有没有烧焦的地方,测量保险是不是好的,还有屏供电的对地二体值。简单地修一修。

网友:
要看是什么牌子的屏,AU的跟龙腾的屏应该就修不了

网友:
屏上面的教程哪里有啊    不是很清楚

网友:
有些可以 修好过一些 不过软排线坏了就不行了

网友:
这应该修不了了吧

网友:
一般电路板问题能修的

网友:
基本保险和U没问题。。白屏的就要专业的人修了。。

网友:
这个不是专业的只能测测电压换换电容  其他的不好弄

网友:
白屏一般是上面那个IC短了,你量量电压看

网友:
一般是不能修了。

网友:
可以试试修修看呗

网友:
白屏应该是屏供电有问题,看看保险有没有爆的

网友:
懂代换常用元件可以试试,最严重是软排线,这没十万的专业机器搞不来。

网友:
5v出来没。

网友:
刚搞了个保险坏的

网友(2015-09-02):
如果保险坏了 那您就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