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迪兰7850 2G

楼主(2015-08-02):
图中红圈的地方烧了个IC ,网上查说是MOS管。手上没这个IC,不知可以用什么代换,或都修改线路用别的代替

网友A:
这个最好宝型号说出来   我帮你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最好宝型号说出来   我帮你研究下。

迪兰7850-2G
IC名为:pd1503yvs

网友:
找度娘 去问问

网友:
最好原值代换吧

网友:
淘宝上买个一样的,装上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