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S48F2 不触发

楼主(2015-08-02):
如题:锋锐S48F2,板号:H17/C17_VF 不触发,开机键有19V电压,按开机键电流没有一点变化,3/5V正常,KBC是IT8518,80脚按开机键始终3.3V不跳变,主板没有进水腐蚀,几大供电无短路,刷EC BIOS解决。

网友:
锋锐S48F2 EC—BIOS:

锋锐S48F2 ECbios.rar

网友:
开关键19V?不会吧?

网友:
快关应该是3.3 吧

网友:
有19v的  这样的开关由三极管控制的  然后开启还是来源ec

网友:
哦了,我现在也有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