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惠普 G4笔记本不出CPU供电 板号:DA0R13MB6E0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5-08-02):
HP 惠普 G4笔记本不出CPU供电   测PU12  1脚 5v   2脚0v   3脚0v  4脚5v   5脚5v     6、7、8、为0V   经查3脚DRON是由PU6第33脚发出的,测量PU6第9脚为3.3V  第10脚为5.1V    第33脚就是没电压  希望高手指点

HP G4 QUANTA DAOR13MB6E0 R13.pdf

网友:
刷一下BIOS,主控芯片工作条件不足.

网友:
12脚主供电有没有

网友:
有的
电压正常

网友:
迅维的高手都跑哪里去了   饼哥也不出来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搞定吗,发个BIOS呀,我的不显示

网友:
芯片的工作条件,BIOS ,南桥,CPU,都会影响没有电压

网友:
修好没有LZ

网友:
不出cpu供电,其他供电正常吗。看看总好信号出来了没有啊

网友:
查主供电和开启信号呀

网友:
果断干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