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白屏, 請問會是那裡問題

楼主(2015-08-02):
(图片)

网友A:
先查屏供电正常不,如5V未到屏接口,可查驱动板,如5V到了屏接口,则查屏保险断否,屏DC-DC电路工作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屏供电正常不,如5V未到屏接口,可查驱动板,如5V到了屏接口,则查屏保险断否,屏DC-DC电路工作否。

我的也是这问题,按您说的查查看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直接上某宝淘个驱动板换了。

网友:
看看屏有没有电压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 去淘宝买个 驱动板吧

网友:
屏供电,驱动板,都不是就屏坏了

网友:
跑线找到屏供电的控制管,看看是不是5V没过去。

网友:
拆开测屏供电保险有没有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