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8开机瞬间掉电维修

楼主(2015-08-02):
  接一DELL1558,I7独显的,拆机,测各个大电感无电压,只有3,5V正常,然后下了图纸,看时序,直杀+15-ALW,一测4.4V,问题在这里,看了图纸半天,是由51427A周围的二极管和电容升压的,不想去换,后来看到PQ21,直接取了PQ21,再测15V出来了。开机亮了,估计是个通病,我也懒得去查了,只是待机有点儿偏高而已,3。3V后极已经过去电压了…………图纸奉上

网友:
图纸呢?看不到啊

网友:
怎么传不上图纸呢。

网友:
上次休掉电修到吐血,你遇到的很简单

网友:
通过升压电路产生的15V挺容易出现问题的

网友A:
我的问题跟你一样,拆了后变成12V。郁闷。还是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问题跟你一样,拆了后变成12V。郁闷。还是掉电

别拆,你试一下把PQ21G极直接拉地,

网友B:
不放PQ21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放PQ21会不会有其他问题

哈哈,有的,硬盘直接供电5V了,我取了转换管子,从另外一路接5V,待机0.1左右,客户半个月没打电话给我了……

网友(2016-10-08):
待机偏高啊   长期一来不会烧东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