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60独显无供电

楼主(2015-08-02):
      待机正常,开机电流到0.8几不动,测供电,发现pl9201电感上无电压,查图纸发现是独显供电,对地阻值不到十,感觉正常,于是加焊显卡,结果还是不出电压。考虑可能是显卡坏了,手里也没有芯片,想想先植球试试,拆显卡,清焊盘。这时测pl9201对地阻值有三百多。想想要不要先通电试试,上电,结果独显电压出来了,电流有跳变,但不是很高,在1.0左右。于是网上搜有没有类似的情况,结果发现有的说这款机器不上独显也能亮,于是接屏,果真亮了。又长见识了。

WISTRON JE40-SB (91.4PQ01.001) REV SB 2011-03-23.pdf

宏基4560

网友A:
就这样就收别人的钱了吗?

pm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就收别人的钱了吗?

当然要收了,修亮机了呀

网友B:
进系统 独显可以认到?

pma

网友:
独显都把他修没了

网友:
双显的机器当然可以

网友:
不好修啊

网友:
我也在修这样机器

网友:
修好就行的,客户多用不到。只是上网看电影玩玩小游戏,如果要换就加钱就行了。能用一般就这样了。

网友:
独显没供电应该先查供电芯片吧,怎么直接锁定显卡呢?

网友C:
这样最好跟客户说一下,不能仅仅追求把机器弄亮

p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最好跟客户说一下,不能仅仅追求把机器弄亮

客户同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系统 独显可以认到?

直接拆掉了,没有了

网友:
这样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