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灰屏

楼主(2015-08-02):
笔记本灰屏 插外花屏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显卡肯定挂了啊

网友:
显卡挂了!

网友:
先加焊显卡

网友:
AMD的多是显卡坏

网友:
兄弟买新机吧!这种不好整,因为你没工具。。。

网友:
弄把显卡试试

网友:
这应该是显卡了吧

网友:
一看显卡挂了吧,送修吧

网友:
应该送修了 显卡挂了

网友:
加焊显卡就行了。或者重新值球在焊。不行再换

网友:
看是什么芯片组的,双显卡的话就要分集显和独显了,也有可能是PHC的问题,我遇到3台G470的换显卡,换CPU和搞PCH,都没好 正郁闷着呢

网友:
   换电脑把  这个问题挺难修得   你没BGA 就更难修了!!

网友:
上BGA加焊一下,没有BGA 用火枪调 360度 吹 4分钟。试试看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但是如果是三星的,银盘也有可能性,尤其是小蓝三星,换个屏试试,先简单的搞。

网友:
送修吧,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我自己的电脑也清灰搞来不开机了,E40的,最后搞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