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灰屏

楼主(2015-08-02):
笔记本灰屏 插外花屏

网友:
灰屏。,外接还花,是显卡巴

网友:
显卡已坏  换呗

网友:
显卡 了  换吧

网友:
显卡 显存都有可能 显卡可能性更大点

网友:
先加热一下显卡看看  ok的花直接换显卡

网友:
直接把显卡做了先

网友:
xiuhaolmei x修好了吗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试一下

网友:
对换显卡。。。

网友:
怀疑显卡 建议找专业地点检修

网友:
拆机测量各大供电

网友:
加热下显卡好了重做显卡或者换

网友:
先干下显卡,实在不行可以换下。LZ加油。

网友:
除了加焊显卡,换显卡,和显存外,供电也有可能引起这种故障 !

网友:
直接 焊  显卡

网友:
还是建议加焊显卡,假如是集成的最好先换内存试一下。因为内存这个时候充当了显存。

网友:
重做显卡,不行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