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引起的在windows滚动条刚要出来时候死机?该修什么呢?

楼主(2015-08-02):
一块映泰g41主板冷机器一会儿能正常进系统这个时候随便用多久不死机一切正常、如果用下关了再开就卡在windows滚动条刚要出来那里死机重启还是一样。已经替换过其他确定是主板毛病,这主板cpu内存桥总线供电都正常求给思路正常开机外设全部测试ok

网友:
换网卡,拆声卡,

网友:
死机呀,蓝屏之类的故障不太好修的。

网友:
重做个系统  在刷个新版本BIOS

网友:
确定是主板问题,不是硬盘或系统的原因,先刷BIOS,再换外设,不行就是桥和U了

网友:
建议检测内存。。。。

网友:
内存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卡滚动条刚刚修好一台,SB

网友:
这主板没救了拆了网卡 声卡串口换了io 南桥还是一个样无语

网友:
映泰的主板BIOS坏得比较多,以前老师讲时不时死机,可能是外设不良引起的,

网友A:
映泰板出这个问题你该查一个信号:PROCHOT#

网友:
主板短路,电池放电后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映泰板出这个问题你该查一个信号:PROCHOT#

你是说我cpu降频问题?这个信号跑不出线来万用表打了半天也没找到位置没有点位图 难找啊

网友:
PROCHOT是过热检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