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70OL3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5-08-02):
还是文字说下维修,一直都很忙 没工夫拍图,接过手打阻抗都正常,开机不跑码,复位灯常亮,电压基本都出来了,只有桥供电没有,那么可以推断是没供电就没有了复位,先修供电,这个板子由于是老板子,AMD平台的,加AMD芯片组,所以我知道供电产生时序最后一步是北桥,当我拿起CPU的时候 发现CPU当时一个针脚已经压平还带很多柜子,当时搞了半天才洗干净,真是那个烦人,然后再次通电测量,桥供电0V,管子正常,那么就是芯片条件了,FB,EN,BOTT,VCC,都正常,当我量到VCC的时候,突然复位亮了一下就灭了,然后赶紧摸U,卧槽,有温度了,赶紧量桥,1.0V,卧槽,居然有复位和供电了,一样不跑码,然后过几秒电压又掉了,好吧,根据pwm芯片特点,要么输出正常电压,要么就不会输出电压,如果输出电压不正常通常是后级拉低或者反馈。但是这个很奇怪如果输出就是正常的,后级是桥,前级条件都正常,那么久应该是芯片FP6321A了,找一个换上去,好吧,跑马了,亮机了,维修结束了,自己没兴趣拍图片,技术在手,那都不是事,哈哈!

网友:
说错了,最后一步是总线供电,这机器就是出CPU,没出桥供电。

网友A:
像是在看小说,没图没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是在看小说,没图没真相

- -前天修的,现在同事还点着在,我需要证明什么。。。。我是老实人 分享经验而已

网友:
典型的台式机缺电压无复位,不跑码,不过那个U是人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