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VC890D装上电池后都没打到开机档就立刻开机了,求助!

楼主(2015-08-02):
各位坛友,我有一个胜利VC890D万用表,不知道为什么装上电池后都没打到开机档就立刻有显示了,请问一下有人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吗? IC我之前换成7106的了。

网友A:
村来没有研究过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村来没有研究过万用表!

凡事都有第一次嘛,之前我也没怎么研究过万用表,现在想弄一下,不知道论坛上有人会不?

网友B:
是否转盘上的几个触片位置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转盘上的几个触片位置不对?

完全没动过转盘上的触片哦,都是原位的

网友B:
左边黄色键是hold键吧,查一下7106焊接有无问题,是否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黄色键是hold键吧,查一下7106焊接有无问题,是否有短路?

左边黄色的是背光开关键,7106各脚之间无短路,不知道是不是7106所有引脚都要对应焊上的?

网友B:
7106各引脚肯定要对应焊上的,实在不行从电池正极跑一下线看看到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7106各引脚肯定要对应焊上的,实在不行从电池正极跑一下线看看到哪里?

7106所有引脚都焊接上去了,不知道1脚对应位置是否正确,点击我上面的图放大后可看到右下角对应1脚。另外7106左边最近的那个14脚芯片不知道是什么芯片,已经打磨过了。

网友:
左上角那个14脚芯片是74HC14D,下面那个8脚电源芯片是eZ227, 不知道可以用LM358代替不?

网友:
更正一下那个8脚低压芯片是062C的,不是eZ227的

网友:
坏了都是换,表示没研究过。这东西差不多都是一年一换的。

网友C:
应该是转盘触点错了,我上次拆表装了几次拆好,也是这样,档位也不对

网友D:
我的是890C+  之前拆过,转盘没对好导致开机键什么的错位。楼主可以观察一下是不是按着顺序错位的,若是就对着表盘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890C+  之前拆过,转盘没对好导致开机键什么的错位。楼主可以观察一下是不是按着顺序错位的,若是就 ...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因为转盘我都没拆出来,弹片也没掉过,应该不会是错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转盘触点错了,我上次拆表装了几次拆好,也是这样,档位也不对

没拆过转盘,应该不是转盘问题吧,不知道会不会是那062C芯片坏了导致的

网友:
万用表一般开关容易坏

网友E:
这种精密仪器最好是寄给厂家维修处理,你的肯能是转盘弹簧片接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精密仪器最好是寄给厂家维修处理,你的肯能是转盘弹簧片接触问题。

只是自己研究一下而已,因我没拆过转盘,应该不是转盘问题吧,不知道会不会是那062C芯片坏了导致的

网友:
把062c找个358换了

网友:
试过换358,不管用

网友:
故障原因有:电源开关,这个好查。换上去的7106是坏的或者脚位错误或7106的版本不对,据我所知7106有不同的封装和脚位,你的表原来是牛屎的,铲了后换上去的型号要一致。这种表一般是AME7106

网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33785,看看这个与你相同吗?确认为AME7106

网友:
是和我的表一样的,我的表已更换ICL7106,显正常,各档位无法测量,即使在关机档上一装上电池就有显示了。难道ICL7106不合适?

网友F:
icl7106的定义你看过了吗?我记得不能与AME7106互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icl7106的定义你看过了吗?我记得不能与AME7106互换的

AME7106引脚图

ICL7106引脚图

网友:
ICL34-44脚的说明文字没有,1-33脚看起来和AME7106是一样的吧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d=737461&page=1,从网上查到的,仅供参考。我早已不用vc890d快三年了,现在用的是BY1935。开关盘拿掉会自动显示吗?芯片没焊接错误吧?

网友:
我上面的资料是百度文库查到的,对比了一下,1,2,33三个脚和AME7106一样的,开关盘拿掉接上电池倒没试过,芯片你看一下我发贴的第一幅图有没有焊接错咯,我是芯片1脚对应右下角的,其他的检查过芯片和焊盘连接无误,各焊脚之间无粘连。

网友:
焊接无误。开关盘拿掉接上电池试试看。如果无显示就是开关盘的V片排列有问题。如果还是有显示,请检查电源电路。当然必须保证换上去的7106是好的

网友F:
你的表是没有电源开关的吗?带hold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表是没有电源开关的吗?带hold键吗?

是的,没有开关键的,带HOLD键的,打到任何档位即开机

网友G:
应该是062C坏了,我换过

网友:
不错的帖子,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062C坏了,我换过

你的只是这个芯片坏了吗?请问你的故障是怎样的?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网友:
还没呢,正网购零件中。。。。有进展再更新

网友:
扔了吧!直接上个17B。

网友:
还是福禄克的万用表比较好,没出问题过

网友:
我还有其他表,只是没修过万用表,想学着弄一下而已

网友:
更新:更换4100无果。。。

有哪位能发一下这款表的档位弹片图吗?谢谢!

网友H:
再次更新:已经修复了,原来是档位的弹片掉了一个,从其他表拆了一个装上去后修复了。总的来说一共换了ICL7106和TL062,另外还换了74CHD。

网友I(2015-09-16):
引用 网友H:
再次更新:已经修复了,原来是档位的弹片掉了一个,从其他表拆了一个装上去后修复了。总的来说一共换了ICL7 ...

谢谢分享。
原来,是档位的弹片掉了一个。
这是关键。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谢谢分享。
原来,是档位的弹片掉了一个。
这是关键。

是的,通常拆万用表的时候要注意档位的弹片,最好拍个图,以防以后掉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通常拆万用表的时候要注意档位的弹片,最好拍个图,以防以后掉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教训深刻呀,拆的时候最好拍照.....

网友J:
为什么胜利的万用表没有保险管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胜利的万用表没有保险管的?

是有双保险管的,在电池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有双保险管的,在电池那里

我那个万用表没有

网友:
我那个VC890D是有双保险的

网友K:
不是说没有动过弹片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不是说没有动过弹片吗??

是不小心掉了不知道的,以为自己没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小心掉了不知道的,以为自己没动过

够折腾了。。呵呵。。。

网友:
电子爱好者就是喜欢折腾呀,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