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玩城游戏机常见故障维修方法

楼主(2015-08-02):
一.控台常见故障

    1.控台灯泡全不亮

  解决方法:控台灯泡的两个脚一个是12V 一个是到地线的。一般控台灯不亮有几种可能:

  1) 电源的12V没到.看看是电源盒的问题.还还是电源盒上一根6P到板的电源线的问题。

  2) 控台上的小灯泡个别有短路。

  3 控台上的4P白色小座子也就是插按键的。看看4P座子的12V和地是不是有短路。

  4 发现控台灯不亮应该马上把不亮灯的这个机台的电源关掉.然后判断是板还是控台导致的问题。

  a) 首先看看电源盒上的6P电源线上的12V是否正常

  b) 2. 换个好的控台到不亮灯的机台上在打开电源试试.如果会亮则说明是控台导致的。如果                不亮则是主板的问题.

二. 控台导致灯不亮的原因有两种

  1. 控台小灯泡本身有个别短路。可以把灯泡全拔掉在插再依次查看是否灯泡本身短路。

  2. 控台本身有短路。检查控台上的4P白色座子是不是有短路

   贰. 板导致灯不亮有两种:

  解决方法:

    1. 控台小灯泡本身有个别短路。可以把灯泡全拔掉在插再依次查看是否灯泡本身短路。

  2. 控台本身有短路。检查控台上的4P白色座子是不是有短路

三. 板导致灯不亮有两种:

  1. 由于控台12V短路把板上的一个很大的白色3欧电阻烧坏。把控台12V短路排除掉换个电阻则可以

  2. 如果还是不行。有条件的话 换个板上的8255试试(8255是控制控台灯和中奖灯的).

四. 控台灯常亮(暗亮)

  解决方法:

    首先判断是板还是控台的问题。

  1) 控台小灯泡的线有短路。可以把灯泡全拔掉在插个好的试试。

  2) 控台上的4P白色座子的中间的两个脚也就是2.3脚有没有短路

五. 控台导致个别按键不灵的问题:

  解决方法:

    1) 换个好的按键试试.

  2) 可以检查下控台上的2极管有没有反。断。或是虚焊。

  3) 控台上压不到分的那个4P白色座子有没有虚焊 。

  控台的40P牛角有没有虚焊。

六. 控台大量或全不能按。

  解决方法:

    1) 首先看看是不是板到控台的皮带没有插好插牢。

  2) 可能是皮带坏了。可以换个好的皮带试试。

七. 板导致按键失灵的问题

  解决方法:

    1) 看看板上的两个40P座子有没有虚焊。

  2) 2把板上的IC 8279换个位置试试

八.投篮等部分有部分数码管统一少笔画。

  解决方法:

    1) 查看皮带是否插紧,皮带本身是否损坏。

  2) 查看皮带接口处是否有虚焊现象。

  3) 判断是控台本身还是主板引起此问题,。

九.控台有2个数码管显示始终相同

  解决方法:

    1) 查看皮带接口处是否有粘连现象

  2) 判断是控台本身还是主板引起此问题,返厂维修。

 十.某个数码管不亮

  解决方法:

    1) 查看皮带是否插紧,皮带本身是否损坏

  2) 查看皮带接口处是否有虚焊现象

  注意事项:控台故障一定要先判定是控台本身有问题,还是主板有问题(也有可能是皮带破损引起的)。再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