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锁屏密码有软件越狱吗,请高手指点下小弟

楼主(2015-08-02):
苹果锁屏密码有软件越狱吗,请高手指点下小弟

网友:
越狱要开屏

网友:
有越狱的软件吗

网友:
锁屏了怎么越狱     越狱要解锁的

网友:
锁屏了有软件越狱吗

网友:
弄好了分享一下结果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吧。只有拆机硬解

网友:
屏锁密码刷机就可以呀

网友:
你是说解屏幕锁吧。确定没ID锁的。刷机就行。也有苹果4以前的机子。用7.0以前的系统。可以用爱思助手来读密码,但后期的机子都不行了。

网友:
我有一套解密码的硬件,7.0的是百分百可以,8.0就不行了。

网友:
你所谓的屏锁了 是忘记锁屏密码了 还是忘记ID密码了?

网友A:
长按音量正键和开机键,按提示操作。

网友:
见过那种神奇的解屏锁工具,卖6、7百一套,解好在解码板上显示四位屏锁密码,但是看介绍支持ios7,估计后续的版本就不行了,苹果在不断封堵漏洞。

网友:
市面上的工具
系统升级就不能用了

网友:
越狱软件 好像要用 苹果系统里才能运用吧

网友:
什么版本的系统  IOS7 的话 有专门解屏幕锁的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按音量正键和开机键,按提示操作。

我的天,人楼主说的是苹果不是安卓啊,层主。感觉你走错片场了(苹果如果越狱了是可以按音量和开机健进安全模式。但是还是有密码)

网友:
屏锁都没解开如何越狱啊?强刷变砖

网友:
看来 只能刷机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