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2421简单维修一列

楼主(2015-08-02):
今天来了一台戴尔2412笔记本,客户说机器不能开机,直接上可调电源,按开关,不触发,就说先留下来了 ,抽支烟,拆机,一看没有修过的,高兴了,先看全版,没有进水或者腐蚀的痕迹,先简单嘛,直接查开关是否有3.3V电压,正常,既然如此就开始查EC这边了,先供电吧,没问题,直接测量EC晶振,南桥晶振是否起震,《波形图就不上了啊》晶振正常,尝试刷BIOS,结果涛声依旧,没办法了,查信号把PM_PWRBTN#
查得此信号无跳变,又看南桥无散热,心里大概有底了,直接上BGA干南桥,到此,机器修复,附上此机器电路图。。。本人维修小白,大神勿喷,谢谢

dell 2421.pdf

网友:
求加分,谢谢各位了

网友:
  楼主谦虚了,也不是小小白啦

网友: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都能直接上BGA干南桥了,还小白?

网友:
思路清晰,维修就是要这样,不管能不能修好,思路一定要对

网友B:
PM_PWRBTN# 无跳变就干了桥 幸运!!!

网友:
向楼主学习哈我也修了一台这样的机子

网友:
呵呵 确实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PM_PWRBTN# 无跳变就干了桥 幸运!!!

按照不触发经验维修,一修机还是满好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能直接上BGA干南桥了,还小白?

能上BGA就不是小白了么。。。。

网友:
已经做得不错了

网友:
都是三板斧砍下去,哈哈

网友:
晕,PM_PWRBTN#信号无跳变,就直接干南桥,楼主果然牛!

网友:
HM55 HM65 ?

网友:
桥虚焊,导致南桥不触发

网友:
修好,挣到钱,赞一个

网友:
赶巧,干桥

网友:
这么果断干桥?

网友D:
PM_PWRBI不是EC转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吗,没有跳变和南桥有关,第一次遇到,不过我还是学了一招,感谢分享,好人做到底能不能再解释一下这信号和南桥虚焊有什么关系

网友:
按照不触发经验维修,一修机还是满好修的

网友:
我怎么就遇不到这样的运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D:
PM_PWRBI不是EC转发给南桥的开机信号吗,没有跳变和南桥有关,第一次遇到,不过我还是学了一招,感谢分享, ...

忘了说,南桥收到了RSMRST,返回挂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上BGA就不是小白了么。。。。

在俺心目中,能上BGA的属于正规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忘了说,南桥收到了RSMRST,返回挂起

加给好友吧QQ397900236,我还是实习生,想多向你学习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给好友吧QQ397900236,我还是实习生,想多向你学习可以吗

494661637QQ......

网友:
没用风枪吹一下试试吗,这么果断

网友:
   楼主够幸运的、。

网友:
维修就是要这样

网友:
不进水的还是挺好的

网友:
我遇到过 BTN拉不低 加焊南桥好了

网友:
不知道什么情况  BTN拉不低 焊南桥会好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EC发出触发信号,南桥不回应SLP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