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 联想G480 la-7981p 上电0.9A到0.35A重启有人遇到过没啊

楼主(2015-08-02):
[求助中] 联想G480 la-7981p 上电0.9A到0.35A重启有人遇到过没啊

网友:
看下电压全出来了吗?还有复位出了吗?看是少电压重启还是bios不对重启。

网友:
各大小供电都正常了没

网友A:
而且 cpu 有一个电压没 有~~如果内存摘掉就电流就会0.9 不掉下去

网友:
刷BIOS吧!可能性很大

网友:
学习中,还没在积累知识.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内存换过没有啊,以前碰到过换内存好的

网友:
我修过一个,BIOS搞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且 cpu 有一个电压没 有~~如果内存摘掉就电流就会0.9 不掉下去

cpu有一个电压没有? 什么电压没有啊?
内存摘掉就电流就会0.9 不掉下去……这应该还是bios的事,你多找几个靠谱的bios刷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有一个电压没有? 什么电压没有啊?
内存摘掉就电流就会0.9 不掉下去……这应该还是bios的事,你多找 ...

bios 刷不进去 擦~~ 希尔特500p 不行

网友:
楼主看主板电压出来完了没得

网友:
量下小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学习,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你这是上到0。9回落到0。35?能上到0。9说明以经到内存了

网友:
我这个是1。09V电压不动,上不上内存都一个样,有时候能点亮,程序刷 了N个没有解决,

网友:
查看有没有缺少分组供电

网友:
有可能网卡导致。因为今天修到了一个。也差不多这个电流,换新没用,摘掉才行。

网友:
我这有个和楼主一样的 楼主解决了怎么不说说方法啊

网友(2015-10-15):
楼主是刷U5好的吗?